调查下有多少人用直机玩FPV

楼主(2010-08-03):
因为灵活和对起降场要求不高,直机更适合在复杂及陕小的场地飞行。但也因稳定性这一瓶颈,似乎用直机玩FPV的并不多。我试过看直机航拍视频来判断JJ的飞行姿态,但似乎也是件困难的事。本想发个投票贴,但选项可能太摸糊太多,所以请用直机玩FPV的模友从机型、是否用自动平衡仪(型号)、是否用OSD、动力及航行时间、价米等方面介绍下,为我等准备用直机玩FPV的模友指明道路,谢谢!

楼主:
报下本人的设备:GL450C(二手500在路上)加玻纤航拍架,GY401,9257,简易图传。尚不敢尝试FPV,只试了挂卡片机航拍感觉动力很勉强(连架重了三百多克)目视飞行,看视频判断姿态困难。

网友A:
450 负载小 续航能力不强 另外由于直机电子设备集中 而且机体很小 很容易因为图传干扰而炸鸡
直机受到天气的影响更大 飞不高
500或者600以上 投入较大
450一套到手飞估计1000左右(最烂的配置) 固郎平衡仪800左右 然后是图传一套
直机机械故障也较高
如果不是航拍 只是FPV 还是不要用直机了
固定翼可以很容易的到500米的高度 估计除了大油直 450 500之类的接就顺风耳去了
450估计只能负载一套简单图传 OSD什么的很难弄上去 因为除了负载还有设备布局的问题 干扰之类的

总之我认为一套450的fpv要想飞上天至少3000元以上 而且还飞得相当不舒服

网友:
航拍和fpv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 负载小 续航能力不强 另外由于直机电子设备集中 而且机体很小 很容易因为图传干扰而炸鸡直机受到天气的影响更大 飞不高500或者600以上 投入较大 450一套到手飞估计1000左右(最烂的配置) 固郎平衡仪800左 ...
谢谢,所以我说了是在陕小起降场要求不高的地方比如我们小区就能飞,而且500也快到手了。

网友:
直升机FPV一定要加平衡仪

楼主:
唉……貌似用得成的平衡仪都在两三千以上。

网友B:
直机FPV,看得你晕死。。。。

我决定直机航拍不错,FPV还是固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机FPV,看得你晕死。。。。

我决定直机航拍不错,FPV还是固定的好~~

我想用直机FPV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航拍,因为可以超视距啊!或是越过树丛、楼房什么的。现在航拍都是在视距范围内,太局限了,而且无法知道镜头对准的是不是要拍的画面。

网友:
我用四轴

楼主:
四轴好啊!就是投入太高了!

网友:
有个很关键的问题是,直机航拍,特别是电动直升机航拍,续航时间太短了,几分钟拍不了啥东西。
固定翼就好很多,可以滑翔节约电。

直机航拍还是用汽油的吧,不过造价就大了,也不安全,基本是专业人士了。。

网友:
虽然看很多人都说直升机FPV很难,不过还是在以450不用平衡仪FPV为目标练习

楼主:
唉……再次强调下是场地受限时用,是和固定翼互补

网友:
俺就想用直机来飞FPV 。

用固定翼来飞FPV 已经没啥难度了。下一步考虑用四轴,再下一步用直机

网友:
直机没 四轴好啊, 四轴 费用也不高  你什么GPS 导航什么都装上肯定高了!  四周基本上不会翻 又稳  最基本上的设备都比直机 FPV 好

楼主:
呵呵,感觉玩四轴是另一个世界的东东,不过也许以后条件充许了会考虑的。现在是就着手里的JJ玩,能不多投入就尽量省。

网友C:
直机FPV或者航拍一定要上平衡仪,我正在搞直机FPV,设备基本到位,直机FPV是为了航拍,或者说FPV是辅助航拍,因为直机5百米外(500级别)基本看不清姿态了。专业的航拍大多数用直机,而这类直机基本有用FPV设备,LZ可以搜索一下专业的航拍公司的资料,他们也时常在论坛发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机FPV或者航拍一定要上平衡仪,我正在搞直机FPV,设备基本到位,直机FPV是为了航拍,或者说FPV是辅助航拍,因为直机5百米外(500级别)基本看不清姿态了。专业的航拍大多数用直机,而这类直机基本有用FPV设备,LZ可 ...

兄台好眼力,500能500百米外还基本看不清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台好眼力,500能500百米外还基本看不清姿态。。。

呵呵,5百米看不到了,没用直机FPV过,所以具体距离不太清楚,等FPV设备装好上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