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14AWG硅胶线做电机与电调之间的延长线吗?

楼主(2010-08-03):
电调连电机的是16AWG 可用14AWG延长吗?好像Ω不一样

网友A:
当然可以拉,如果你原来是14AWG想拿16AWG代替或许有一些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拉,如果你原来是14AWG想拿16AWG代替或许有一些危险
   谢谢 了

网友B:
 最好是延长电池端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200mah 20c的基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延长电池端的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