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0-08-03):
我打算做个3S2p的电池,平衡线要怎么接,我的充电器只能充3S的电池,

网友:
充电不支持6S的话恐怕不行,只能拆分成两个3S用的时候用Y线并掉,除非你的充电器是单路独立,那样可以用两个3S的平衡头来充。

网友:
重新上初中!~

网友A:
3S2P 就是用3S 充电器.
电池组合,先P 后S ,
组合完后,和一个3S 没区别!

楼主:
这么接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S2P 就是用3S 充电器.
电池组合,先P 后S ,
组合完后,和一个3S 没区别!

动力电这么并在一起充平衡性肯定不好的,两块内阻不一致的,还会内耗。除非电芯精选。否则还是拆了单独充,用的时候并起来

网友:
二组电池的单体内阻如果相差太大的话,在并联使用时将对电池非常不利,有害!

楼主:
组我的 电池是18650的 电池,这么组对电池有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这么并在一起充平衡性肯定不好的,两块内阻不一致的,还会内耗。除非电芯精选。否则还是拆了单独充,用的时候并起来

并联之前肯定要进行配对, 内阻,容量, 平台. 电压. 做P 的配对,要比做S 的配对要求更高!
配对好后, 2P 绝对没问题.
如果不配对, 就算是低倍率并联,一样要出问题!

网友:
3S2P 先把6块电芯两两并联变成3块,然后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