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9257为什么锁不了尾,请教~~~

楼主(2010-08-03):
每次飞机对尾悬停,飞机尾都会慢慢移动,10秒钟后,就会出现45度角,要是不再修正,还会慢慢向左移动。到底什么原因,请教下!谢啦。

网友:
要是没坏,就是没调好

中立点放到尾轴中心, 打开锁尾模式,就一切ok,

网友A:
检查感度和舵机的中立点看看

舵机的中立点一般在非锁状态下尾翼夹角在3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中立点一般在非锁状态下尾翼夹角在30度左右

我原来自己设置中立点,有温飘,最后高手告诉我,让陀螺自动找,我试了后,锁的很好。

网友B:
这个只要用控上的微调修正下就OK了。

网友:
细心琢磨琢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要用控上的微调修正下就OK了。
你自己是这么做的?还是想误导别人呀?锁尾模式下还能用微调的呀吗?

网友:
不排除陀螺是假的

不排除陀螺是假的

网友:
9257是FUTABA的吗?

网友:
感度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要用控上的微调修正下就OK了。

强大。。。。。。。。

楼主:
遥控futaba 感度40---60都用过。

网友:
我之前用401+9257 锁的刚刚的,后来把9257给炸烂了,现在用恒吉922,也是挺好的,尾部基本不漂,首先你要确定尾部顺滑,中立点我是在非锁尾状态下左右2边不堵转就可以了,飞行时锁尾状态就可以了。 我的401+9257感度都在75以上,用922我只能70左右一点。我相信楼主的机机没调好,震动厉害感度才会那么低吧?

网友:
楼主是一开始没有初始化好,陀螺仪的灯还在闪烁,就会碰到这个问题!拔掉电池,再重新初始化下

网友:
应该不是401和9257的问题, 在机械上找找原因

网友:
检查虚位,检查尾推顺滑度,调整大桨转数...基本就这些了

网友:
401一般不温飘,看看飞机震动情况如何
如果震动大,一样会震得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是这么做的?还是想误导别人呀?锁尾模式下还能用微调的呀吗?

当然可以。

网友:
支持老金,绝对可以用微调,我的401飘移也是用微调的超简单方法解决~

网友:
检查机械结构有无问题,确认无异常,锁尾状态上电自检,完事手动切换到非锁尾状态,在无风情况下他能自己锁的住,说明调节好了,一下步就可以爽飞了,不过401也没必要调成这样,尾螺距滑块基本在中间就可以,锁尾状态上电就可以了,感度差不多调节到高速倒退航线不追尾就OK了,漂移不是问题,毕竟是要飞动作的,也不可能让他1块电锁的跟棍子一样不是,

网友:
我在设中立点时都用微调的,不过设好后要重新接电,陀螺才会确认新的中点,为何大家都不用方向舵微调呀?

网友:
忘了说了,现在的高级陀螺不用微调中立点,也可锁得住了,让陀螺自己找,但相对用村田传感器的陀螺,我在用时都要用微调修正下中立点,不然会有慢漂现象,这可能是陀螺传感器的速度与精度的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是这么做的?还是想误导别人呀?锁尾模式下还能用微调的呀吗?

为什么不能微调?不用微调怎么调?
只不过调完以后记得快速往复打三次开关

网友(2011-01-28):
慢慢调吧

网友:
新手观点

既然匀速朝一边飘为什么不能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要用控上的微调修正下就OK了。

同意,不然要微调干什么

网友:
起飞,飘,调微调,不漂,降落,在有微调的情况下断电重新起飞,还锁得住吗?

网友(2011-03-06):
锁得住,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2012-10-16):
用微调,简单

网友:
个人理解,如果只往一边慢慢转,可以移动尾舵机的位置或者松紧尾舵机连杆尝试,当然要观察尾推两边行程不要顶到。如果还不行,适当增大遥控器上陀螺仪感度。我的一开始缓慢逆时针转,就是这样调好的,也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要用控上的微调修正下就OK了。

高手!!!沙发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