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安装

楼主(2010-08-03):
我的小铣25V,想改数控了。买的国产滚珠丝杠。主大家帮忙啊,我不知道Y轴丝杠怎么安装了?是不是一定要把滚珠丝杠的螺母拆下来?这东西好拆吗?

网友:
没玩过.帮顶了.

网友:
传说有一种方法,用一段塑料管和丝杠一样粗,套在丝杠一头,然后把丝杠移到这段塑料管上,就可以了

网友:
想这么多干麻

想这么多干麻,
先拆了再说.
有问题,上个图我和大家都会帮你.
拆吧!!
想学就要敢拆.

网友:
为什么要折,可能是折起好玩,呵呵,搜索一下,多看点相关的帖子就不会这样了。有很多东西折了是不能还原的,有可能会用到专用工具,还有还原后的精度会降低,调校又是一个问题。

网友:
告诉你个办法,我刚看到的。

网友:
最好别轻易拆,太难搞了,我现在还有两条8mm粗的滚珠丝杆螺母没装上呢,要专门腾出时间用台式放大镜才能搞定。唉!!!!

楼主:
拆了,也装上了。呵呵,就是好象钢珠少了两个。
呵呵

网友:
少两颗的位置,应该预留出来滑动位置吧

网友:
我也很想小洗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