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电池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楼主(2010-08-03):
买飞机的时候顺便买了一块AS-WING的 4S 2200MAH 25C 电池 买的时候没注意 第2天看到了 电池介绍的重量只有198G 我又看了一下我以前买的花牌的3S 2200MAH 25C 的电池都188G  难道4S 就比3S 多了10G?  我立刻看了下别的牌子的4S电池 重量都在240G左右  郁闷啊 货已经发出了 是不是这电池虚标啊 怎么那么轻啊  问卖家 卖家说容量绝对组 他们生产的工艺科技高  难道锂聚合物电池的生产工艺高 就差这么多 再说 这牌子的工艺会比花牌 和 ACE的高?  有点上当的感觉  下边是图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

这是买的电池图片

这是我以前买的花牌的3S 2200MAH 25C的电池

这是我在淘宝看的其他牌子的4S 2200MAH 25C的电池

楼主:
郁闷在线等大家帮我分析 这电池不行的话 到货了 我就原封不动的给他发回去算了 就是个运费的问题

网友:
我买的亚拓.3S,2100mah,25C才140多克

网友:
到了试下就 知道了

网友:
不要把无知拿了出来卖弄。
别拿试来说明问题。能试出什么??一试就能判断什么来?凭感觉的事有多少能说清楚?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咋办?
试过之后呢?什么东西都能给你先试??
不是专业人士你能试出个什么来??
顶多也就是个“差不多,还可以,以为”之类的虚言。这样的人就是来给做托儿的。
见不得花钱买教训的。。估计不是你来试。不花你的钱,别人当小白鼠,你就乐吧,。

LZ还是要,多参看一下,这个参数的电池的正确标量吧。。

大众化的参数是多少就是个指导,这个做不了假的。

相较而言,被说得星星能摘到的就是虚标了。

网友:
测试才是硬道理,好比你再壮实,也不一定打得过一个矮瘦子!~

网友:
重量不一定的,一些好的电池确实轻,而且很暴力。而有些重的电池,倍率还会不足。楼主测试下就知道了,不过C数这个东西确实是说不出清的东西…

网友:
我曾经买过一个人的电池,重量确实比其他牌子的同容量同c数的电池低了不少,但是效果非常好,暴力,耐用,1300ma 15c的电池,我用它来飞450,结果有一块被弄大肚子了,使用了不到2年,废了,其他的都用了2年半,才寿终正寝.以后就再也没有买过那么好的电池,花牌电池也用了不少,感觉就是重些

网友:
明显C数不够,才会气胀,过放了,发热。

网友A:
这个重量不算很轻, 每家电芯厂做的同规格电芯, 重量都不大一样的.
重不一定是好, 但是太轻肯定就不大合理, 一般同容量,同规格的, 不同厂家的电池.20克左右的出入还是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量不算很轻, 每家电芯厂做的同规格电芯, 重量都不大一样的.
重不一定是好, 但是太轻肯定就不大合理, 一般同容量,同规格的, 不同厂家的电池.20克左右的出入还是可靠的.

但是这个电池4  S的 2200MAH  25C 的 只有198G  是不是有点太轻了啊  一般别的电池都是240-250G啊差40G?  技术在高 能差这么多?

网友B:
同型号的电池轻。。就是材料缩水。容量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型号的电池轻。。就是材料缩水。容量虚标///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已经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