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刷的380马达需要水冷吗。。。

楼主(2010-08-03):
请问各位,有刷的380马达需要水冷吗。。。

网友A:
根据负载决定。65CM左右的玩具船,双380无水冷,跑5分钟,打开船舱,里面都开锅了,水汽弥漫~(玩具船通常有一点点漏水的)

网友B:
既然开锅,肯定要水冷了,磁钢都可能退磁了,不过玩具船,折腾水冷,楼主自己定夺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