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180D玩家!~

楼主(2010-08-03):
本人想进180D!寻找玩家一起交流下!!!在玩180D的前辈指教下吧

网友A:
我也是刚玩电直不久,第一台买的180D,感觉还不错,容易操控,就是尾桨叶片是固定的,一碰就断,还有就是尾齿容易扫,其他方面还不错,尾桨和尾齿要多备一点,主浆不是很容易坏,有一次轧机把铝合金头架都炸变形了,主浆也没坏,尾电机还是比较耐用(我飞的次数不多,一天两块电),次数多的话就不知道了,我觉得180D的性价比不错,不知楼主怎么想的,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B:
我用180Z的机子过后,感到华科尔180D的结构还是老靠的合理的,只要把主电机改无刷,尾叶改成5030浆就不会打坏了玩的配件费用很少的。(稳定性和180Z相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