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怎么看螺距尺?

楼主(2010-08-03):
大家看螺距尺的时候,手扶着平衡杆保持水平,还是扶着螺距尺保持平衡?那种扶法更精准,两种方法测出来的角度是有点差异的。另外是不是每次更换主轴都要重新测螺距?

网友:
肯定不是用菊花看!~

楼主:
楼上胡闹

网友:
不能都扶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胡闹
也不一定,近期這裏很多菊花…菊花…的,這個總有想法吧。我是弄平衡副翼先再睇度數

网友A:
只要扶副翼就行了,分享一个我调螺距的方法,利用家里地板的接缝,飞机与地板接缝平行放置,以地板接缝为参照物手抚平衡杆,使平衡杆与地板接缝平行,然后再开始调螺距,这样会比较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扶副翼就行了,分享一个我调螺距的方法,利用家里地板的接缝,飞机与地板接缝平行放置,以地板接缝为参照物手抚平衡杆,使平衡杆与地板接缝平行,然后再开始调螺距,这样会比较精确

你家的地板缝那么标准???可以当水平线用

网友:
完全没必要,只要你的旋翼头虚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不用手扶副翼钢丝,直接从螺距尺看就可以了,我调好后从来没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