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三通小飞机(NBA涂装)

楼主(2010-08-03):
全重18.2克,没电子称,就不上称重照了,用天平测的。
翼展:29cm
机长:29cm
设备:蓝剑5通减重后3克,全部用1.27mm的接插件,1S电调重约1.3克,6mm减速组配3020桨,两个小扭力的电磁舵转换器和很不错的电磁舵,75mah电池
机身材料:竹条,拷贝纸,拷贝纸贴在A4纸上直接打印,可惜我家没彩色墨水,有了这种方法,今后想涂什么就涂什么了,改天上个美女大家觉得怎样?舵面用kt板中间部分,铰链用透明胶带。

其它机身照片

电磁舵测试时出点问题,晚些时候上视频大家帮想想。谢谢!
电磁舵视频,手机拾音不好,不好意思。

网友:
哈哈,又捞到个沙发,坐了慢慢看。

网友:
照片左中的橘黄的是什么东西?1.27mm的接插件插拔起来好用么,1.25和1.5的JST插头拔的时候太累了

楼主:
回复 ct5269
黄色的是缝衣先,加502固定用的,后来嫌麻烦,直接用AB胶。

另外一个,视频中大家有没看出,左方向正常,右方向和升降打舵时一直振动,只有到最大位置才停,是不是小扭力转换器的原因,或者铰链阻力太大?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第一张图上的橘红色的,圆圆的,像个药片一样的
再请教个问题,我的接收机,1s电,试验电装的时候,开控,线插好后,油门到最小,电机滴几声,加油门,电机开始转,但是转不久就停了,而且只是一开始加油门后,电机开始转,但是马上就不能控制了,电机停下后,油门关到最小,电机滴几声,又可以开始转,开始转后又不能控制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小圆片是个瓷片电容吧 ,后面一个问题怀疑是不是电池放电能力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接在电机输出的瓷片电容,电调自带的,电路这一块我是不懂的,可能是为了消除电机工作时对接受的影响,说错的话楼下要更正哦。“马上就不能控制了”具体是怎样,我不懂电路,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分别更换各个设备试试,找出问题出在哪?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ct5269
黄色的是缝衣先,加502固定用的,后来嫌麻烦,直接用AB胶。

另外一个,视频中大家有没看出,左方向正常,右方向和升降打舵时一直振动,只有到最大位置才停,是不是小扭力转换器的原因,或 ...

我的小扭力转换器也振动严重,怀疑是转换器问题。

网友:
电磁转换可以用小舵机主板代替,或者干脆用带转换功能的combo接收机

网友:
经反复试验,终于发现问题,失控是电池电压低造成的,电压还有3.8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充好电就可以了,可是从4.2降到3.8,时间好短,用的还是150ma的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来是电池放电能力不够,150mah的电池这么快就从4.2降到3.8.

网友:
我也发现电池不够用,主电机耗电厉害

网友:
我喜欢你的图装

楼主:
该机未亡,尚在调试中。

网友:
期待飞行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