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什么平衡充电器比较好?

楼主(2010-08-03):
UNA6 和B6 还有好多牌的,不知道那种比较好啊,充电器想一次投入买个差不多的,但也别太贵哦,500元以内的就可以了,麻烦给推荐一个。

网友:
500内就a6喽

网友:
500以内就选UNA6,虽然它有时候也出点小毛病,我认为A6比那些卖一千多的充电器还要好!

网友:
lipo-3s-2a充电器,绝对原生的独立平衡充

高性能锂电分压充电器,支持1~3S(3.7V/7.4V/11.1V)聚合物锂电的每一节独立充电,并可选1A/2A充电电流,电压控制精度达到正负20mV,内置电源适配器,支持110~220V,省去购买适配器的成本,使用更加简单!

之前一些模友提到的lipro-3s也是低价分压充电器的典型代表,请先看它与本店更强的LiPo-3S-2A有什么区别:

Lipro-3S    手机充电板拼装      |  HND LiPo-3S-2A 独立充电器(安规设计)
变压器      EE15                |  EE19
变压器功率  5W                  |  10W
电流        1.3A(受限二极管)  |  1A 或者2A 可选
充电满后    浮充(继续恒压充电)|  终止充电(自动切断跟电池连接的充电电路和风扇,安全)
电路        拼装                |  独立红油双面单板
整流二极管  1N5817 (1A)         |  1N5822 /SS34 (3A)
滤波电路    680uF 1个           |  1000uF 两个 3A电感一个 π 滤波

稍微懂一点电路基础知识的模友一看就明白,LiPo-3S-2A拥有更高的精度、更快的充电速度和更强的稳定性,绝对不是Lipro-3S之类非原生分压设计的充电器可比的!

产品特性及规格
1.采用并联充电技术,每一节电池单独充电单独控制,防止不平衡充电引起电池寿命的降低或者过充电引起爆炸;
2.110-220VAC的交流市电直接输入;
3.产品设有三个充电端口,分别满足1节、2节、3节4.2V聚合物锂电池组充电;
4.采用CC/CV充电技术,全进口高精度控制芯片实现准确充电;
5.CC电流可设定为1A或者2A;CV电压设定为4.2V,精度高达±20mV;
6.采用开关电源技术,尺寸小、功耗低、效率高、重量轻、热量小;
7.采用二次变换技术,避免伤害电池和引起危险;
8.过载保护和输出反接保护,防止损坏充电器;
9.双色LED显示充电状态,每节电池独立显示;
10.自动识别坏死电池功能,当单节电池电压低于2.5V以下,停止充电;
11.内置高品质风扇,噪音低,散热好;
12.尺寸:135*80*35mm,重量:20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