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固朗飞机的问题,请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0-08-03):
我的固朗飞机,用充满的
电池
飞,飞起来不到1分钟,会出现像没电了的效果,无刷
电机
声音减小,转速下降,然后就跟没电了一模一样,飞机慢慢的掉下来,然后把油门推到最大,最后转速没了,然后在地上呆个几秒钟就可以,然后就又可以飞机来了,依然是那么有劲,一点问题都没有,直到电池用尽也不会再有问题,我很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情况我已经发现2天了,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分析下,飞机刚买了3个星期,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B:
电池没充满。

网友C:
电调问题,我朋友的机就是这种现象,换了就好

网友D:
皮带松了???

楼主:
电池充满了,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是3块电池,全这样,而且是配的好的电子充电器,蓝色的那个,也不是皮带的事,很紧的,电调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果是电调,又会是电调的什么毛病那?飞一分钟左右,必须那样落地...然后才又能有劲...

网友E:
电调过热保护

楼主:
今天飞,这种情况又严重了,不是一块电池出现一次了,而是3次...

网友F:
我今天也遇到LZ的这个问题了,下午出去飞450S套机,刚充满的原装电池,起飞1分钟左右动力下降,推油门没反应,最后摔在地上,废了横轴和主桨,其他地方还没仔细检查,气死我了。GL的套机真的是够垃圾的,浑身都是毛病。

楼主:
唉,应该怎么办那...

网友F:
能怎么办?这个破电调我打算扔掉,线性的,不支持6S。

网友G:
电调过热保护了 还是换个电调吧

楼主:
恩,电调好像是120元一个...碳浆70元,玻纤浆30元,电池150元

楼主:
价位合理吗?

网友H:
把电调的散热改了就好了。的也是你的现象改了就好
我不仅有你这个问题,而且是陀螺仪工作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电调的供电不稳了。

网友I:
GL的电调,还有人在用啊

网友J:
固朗的电调我在用,还没发现有啥异常。建议搂主借用下别人的电调看看。随便40A 30A地啥牌子都行,先找到问题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