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科技请进,你们的假货?(已解决,封贴!)

楼主(2010-08-03):
我刚从淘宝购进了贵公司飞腾60A带BEC电调,回来试机后发现根本不能用。6S锂电泰世425机器,ES539舵机*3,DS620+gp750配置,上电后只摇几下摇杆电调就保护了,害我试机直接妙炸,电调烫手不敢摸。跟销售商联系说该电调BEC是线性的,而我看了说明书,好盈60A以上的电调BEC都是开关型的。销售商跟我说这是早期的好盈60A电调,请问我是否买到了假的好盈电调?该如何辨别真伪?希望得到准确答复。谢谢

楼主:
谢谢LS支持。我已经把该淘宝店截图了,等待结果

网友:
观看真相

楼主:
先上个图给好盈公司和大家看

厂家给出的说明书截图

网友:
秒烫,,会不会自己焊错插头了??也可能和马达进角有关系。。。。但是不会秒烫这么夸张?

楼主:
呵呵。LS的大哥,首先跟你解释下,是秒炸,不是秒烫。
焊错插头?不知道您说的是那个插头,T插焊错了电调还能启动吗?
马达进角?摇了几下摇杆没跟大家解释清楚,是摇的副翼和升降(美国手),油门还没推呢,(试飞的时候我是推了油门才炸了,当时就怀是BEC的问题,回来后一试才发现摇几下就保护了,也就几秒钟。)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好盈科技帮忙看下,这款电调是不是假冒的!

网友:
我也有这款60A电调,我前段时间拆开了改装,看是开关型的

网友:
这款是开关型的,应该发热量不会很大。6S没有问题,很多模友用来飞T-REX 500.

网友:
我也是这个啦!好像没问题!上海的卖家吧?希望好盈声明一下!假的我的换一个!别因为这个炸机啦!

楼主:
商家的确是上海的,他在淘宝上也表明了这款是线性的,请大家仔细看我的截图,第一张图下面部分。我昨天旺旺上联系卖家,她死活就不说话,这更让我怀疑这款电调的真实性!

网友:
我用好盈60A,飞450根本不烫,现在高温天,39度,我连飞两块电,才稍微有点烫手 。而且我觉得我的好盈60A比LZ的淘宝上的图的好盈60A还要长一点。那张贴纸要长一些。

网友:
我认为如何是质量问题,问好X没错,如果是假货,似乎应该问商家才对。比如买了个仿款的诺基亚,坏了,也要问诺基亚怎么能让假货横行吗?一家之言。

楼主:
回楼上,我上边说了。只是想让好盈科技帮忙坚别一下真伪,如果是假货我自然要找商家,如果是真货,那我要问下为什么6S下BEC没法用!

网友:
新的也有可能是坏的,不一定就是假的.谁能做到100%的QC保证,尤其是模型行业. 6S电调通电的时候电火花大,反向电电压瞬间会很高,如果原件品质出问题,就会出现击穿DC-DC电路,也就会造成BEC故障

楼主:
回LS。商家明确告诉我这款电调是线性稳压的,所以说不存在DC-DC,可是说明书上明明写的是开关型,问商家说这是好盈早期产品,所以来这里请好盈科技辨别真伪。

网友:
这价格。。。一百多块。。。

网友:
我也有一款这电调,BEC是开关的,不是线性的。

楼主:
继续等好盈科技的权威发言!

楼主:
各位魔友,经过与好盈科技沟通他们确实出过这款线性BEC60A电调,现在已经停产,6S下绝对不能用。新出的60A已经改为开关式BEC,请魔友们购买时注意鉴别。
另:论坛的好盈科技并没有出现,我是直接联系客服得到答复,此时就此封贴,谢谢各位魔友的支持和帮助:
附好盈科技客服答复记录:
好盈售后 15:11:09
你那边开个实际照片过来,我们出过线性的开关但那已经是好几年前了,停产两年半了,现在已经全是开关的了
XX 15:13:03
哦,这就是说的确是出过线性的60A飞腾系列了
好盈售后 15:13:41
对,但这种在两年半前已经停产了
XX 15:14:31
晕了。那就是说这款电调6S电根本没法用
好盈售后 15:15:53
开关性的是支持6S的,

在如何确认珍品的问题上。好盈科技这么答复的哈

好盈售后 15:35:02
现在山寨版的仿真度很高,我们也很难确定
好盈售后 15:36:04
现在我们也只是建议用户在我们官网指定的经销商购买

呵呵。大家购买时要小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