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塞斯纳襟翼舵机

楼主(2010-08-03):
再次请教老鸟们:我的两个襟翼
舵机
连上后为什么运动速度不一样,一个是缓慢的 一个的急速的,试飞上天岂不是要发生侧翻?? 多多指教 拜谢!!

网友A:
额占座,不晓得

网友B:
舵机不行?换个试试?还有就是控的曲线???其他想不到了!

网友C:
你用的舵机是不是一个牌子的、你用的遥控器是几通道的、你的遥控器上有没有混空用没有联动、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把你的襟翼舵机在遥控器上的开度大小归到100%中立点归零就行了我经历过多次了

楼主:
我的遥控器是9通道的 您能再 说的仔细点吗 谢谢! 襟翼是第六通道

网友D:
如果排除舵机问题的话,那就在遥控器设定上找找。翻出来说明书仔细看看

网友E:
看看控上的SRV SPD

网友F:
应该不是控的问题 是舵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