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鸟,接收机的输出电流有多大?

楼主(2010-08-03):
如题!本人想用接受机的电流来控制继电器(做减速电机的“开关”),做一个车模型,不知道要用什么型号的继电器!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接收机的电源是并接吧,输入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哦,要扣除用电器的电流的!

网友A:
接收机只能输出pwm信号,你要是不懂电路的话还是用舵机的机械动作来拨动开关吧!~

楼主:
还是没找到我想要的答 案,我是说用12V里电给接受机供电,接受机输出电流(推摇杆电流越来越大)到达能够使继电器的接触点吸合而实现开关作用(普通开关是不用电的!!!!这里的要用)。和驱动减速电机的电源是分开的(同样用12V里电)!不知这方法可行不?要用多大电流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只能输出pwm信号,你要是不懂电路的话还是用舵机的机械动作来拨动开关吧!~
这个也想过,不过觉的不够专业 所以决定不用此方法!现在万用表被别人借去,无法量出接受机输出电流,所以现在发贴请教知道的大鸟告知!!!!电路方面我不担心,因为我有一帮懂电子电工的同事和一个电力工程师! 都是我们公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只能输出pwm信号,你要是不懂电路的话还是用舵机的机械动作来拨动开关吧!~

谁说接收机只能输出PWM信号?如果接收机光只能输出信号,那你那些舵机怎么动的起来?

我发现哥们你老是说些误导别人的论点,自己要先搞懂搞清楚了,不要随意发表以免误导新手。

接收机除了输出信号外,同时也有电压输出,供电给插在接收机上的那些舵机或电子设备使用

至于供出的电流有多大这取决于你的负载情况,我们只能说接收机的最大承受电流能力有多大

而不是接收机有多大的电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只能输出pwm信号,你要是不懂电路的话还是用舵机的机械动作来拨动开关吧!~
传说中有一种继电器叫信号继电器!

楼主:
当输入量(如电压、电流、温度等)达到规定值时,使被控制的输出电路导通或断开的电器。可分为电气量(如电流、电压、频率、功率等)继电器及非电气量(如温度、压力、速度等)继电器两大类。具有动作快、工作稳定、使用寿命长、体积小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电力保护、自动化、运动、遥控、测量和通信等装置中。

网友C:
用12V锂电给接收机供电?直接供电就会看到一阵青烟!
接收机输出电流(推摇杆电流越来越大)到达能够使继电器的接触点吸合而实现开关作用,要实现这个很简单,接收机接一个有刷电调,电调输出端接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接收机只能输出PWM信号?如果接收机光只能输出信号,那你那些舵机怎么动的起来?

我发现哥们你老是说些误导别人的论点,自己要先搞懂搞清楚了,不要随意发表以免误导新手。

接收机除了输出信号外,同时 ...
这些貌似我看的懂,就是不懂看看接受机上的引脚也知道了!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也许他知是说了一部份。你也给这哥们点面子,大家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的!  大家进来不是开口水战的,大家有万用表的也赶紧帮忙量下啊!我先谢谢了,上海这里天气热的要死人了,懒得出去买只想呆在房里!

网友D:
接收机输出电流(推摇杆电流越来越大)
这是错误的!
推摇杆产生的是PWM信号占空比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2V锂电给接收机供电?直接供电就会看到一阵青烟!
接收机输出电流(推摇杆电流越来越大)到达能够使继电器的接触点吸合而实现开关作用,要实现这个很简单,接收机接一个有刷电调,电调输出端接继电器
我要用20个电调了???  电调是肯定要用的,但一个接受上只用一个!我要用20个继电器,难道也要20个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输出电流(推摇杆电流越来越大)
这是错误的!
推摇杆产生的是PWM信号占空比的变化。
????请详细说明下,不太懂!谢谢!

网友E:
12V,,一般的接收机受不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用20个电调了???  电调是肯定要用的,但一个接受上只用一个!我要用20个继电器,难道也要20个电调了!!

要用20个继电器?搞什么呀?用这么多继电器?那你只有用单片机编程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说明下,不太懂!谢谢!

加我QQ:21877给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20个继电器?搞什么呀?用这么多继电器?那你只有用单片机编程控制了
单片机可以用遥控????貌似是固定程序!只是可以设置动作好象!我要做的是用遥控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一般的接收机受不了吧
肯定要加电调的!

网友(2010-09-02):
 20通的车模,搞两个玩具车的板子改一下就行了,一个可以扩成10通

网友F:
今天才看到这个帖子。按照我的准确的理解是这样工作的。

估计楼上的都理解错误接收和舵机的工作原理。首先舵机的转动应该不是由接收输出的电流决定转动的角度,而是舵机和接收的电源都是并联在接收电池上的。舵机转动的时候是收到接收转动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才看到这个帖子。按照我的准确的理解是这样工作的。

估计楼上的都理解错误接收和舵机的工作原理。首先舵机的转动应该不是由接收输出的电流决定转动的角度,而是舵机和接收的电源都是并联在接收电池上的。舵机 ...

网友:
首先接收机好相不能在12V下工作吧,小心坏了,接收机三根线,分别是地线  电源线 PWM信号线   用PWM信号线是占空比信号,用这个信号直接控制继电器,据本人经验是不行的,要对PWM信号进行占空比比较,输出比较信号,再使用比较信号用三级管放大,才能控帽继电器,或者是比较信号输出后地接用MOS管多好
详细的占空比比较电路,(不知道这里怎么回复图片,所以大家要的话加我QQ来要,PROTELL 99 SE的图纸,)此电路可以当舵机控制电路使用,大家可以找我来要,QQ:38992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