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乐迪2.4G固定翼遥控-T6EAP 2.4G遥控

楼主(2010-08-04):
网上传言固定翼六通遥控/性价比超天地飞/乐迪 T6EAP 2.4G遥控

咨询问题:
第一:乐迪这款控怎么样,大家有用过的吗?
第二:真是的遥控距离是多少,实测结果?
第三:国产的产品现在怎么样啊?

T6EAP 2.4G遥控参数
2.4GHz T6EAP 六通道数码航模遥控器是采用了FHSS 2.4GHz技术的直升机航模遥控器。由于采用了最新的2.4G遥控技术,发射机和接收机都不使用晶体,同时先进的对码机制能够最大可能的避免互扰的问题。
一.2.4G遥控设备特征
1)开机自动跳频   遥控器开机后自动侦测当前频道有无被占用,如被占用则跳到下一信道并继续侦测是否被占用,直到选择未占用信道;接收机开机后搜索同身份码的遥控器并与之配对。
2)无线对码   每个遥控器都有自己的唯一身份码,接收机在按对码键进入对码模式后寻找最近的发射机并与之身份绑定即对码成功。一旦对码成功无论是否掉电都不需再对码。
3)高抗干扰    采用FHSS技术使本产品具优异的抗干扰性,对其它同频段设备有较强抗干扰性,永不失控。

4)高邻道抑制比 本系统至少可达60个信道,相邻信道抑制比大于60dB, 飞行中无任何邻道影响。

5)完全符合FCC CE要求:本产品已有CE和FCC证书,且批量产品在测试中完全通过测试要求。
6)稳定的遥控距离  本产品采用FHSS调制方式,稳定距离可达900m。
二.标准6EXAP程序功能
模式选择 - 能记忆6架模型数据
伺服反向功能 - 6个通道都能实现
双重比率 - 用于副翼,升降和尾舵
终点调节 - 通过伺服可在六个通道上调节
数码微调 - 为副翼、升降、尾舵和油门各通道存储微调设定
故障保护 - 万一接收不到发射信号,即开启油门安全设定
低电保护 - 当电压降到3.8V时,自动移动油门到预设的位置
杆位模式 - 从Mode 1 到Mode 4可选

5点常规飞行油门和螺距曲线功能
油门保持 - 自动旋转
旋转混控 - 混合尾舵和倾斜
陀螺仪混控 -  两个陀螺仪设定可在飞行过程中编辑或选择
十字盘到油门混控 - 矫正十字盘引起的油门减速
十字盘模式 - 可选1S(普通十字盘), 3S(CCPM)
十字盘模式最大舵角调整 - 可调整的功能比率,用于1S,3S的十字盘模式

网友:
帮顶,我也考虑过用这个控哦。只是比天地飞的稍微贵点!就是不知道品质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ni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是北京的模友吗?我咨询了好多,大多数人告诉我,一次买个好的,一次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要买乐迪2.4G固定翼遥控-T6EAP 2.4G遥控,我可以转让你给你,我又新入手一个FUTABA+6EXAP
乐迪这个我只玩过一次而已,100%全新。
价格可以商量  QQ:55970517

网友:
偶用过,但早就换成FTB 6EX,不作评论~~~~~~~

网友:
刚买了一套,第二天退回了,原因是电脑按钮少了一个,然后微调也有问题,由于价格比较低没有退货商家,要求再给我换一个新的。应该说国产控的设计应该没有问题,就是用料和装配问题比较大。日后自己研究一下改造,提升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