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新的小Spektrum 2.4Hz 11X系统需求侧管理技术。

楼主(2010-08-04):
  新的小Spektrum 2.4Hz 11X系统需求侧管理技术。

  我最近收到一份手册进步的新11x和花了几个小时,看一下。它有一些很酷的新特点9303相比。大部分时间我飞得热,所以我才会涉及到Sailplane比较编程。

  这个比较是基于手册,所以我不会跳水入更深的细节,直到我弄到一个发射器。希望在一个月左右。

  这只会比较9303和11x。我不会被讨论的优点,为什么选择了某个特定的小软件解决方案比较小的软件或其他品牌。我也被讨论的优点,在另一个品牌2.4系统,坦白地说,我并不那么聪明。感谢您没有使用该线程启动或对任何舌战。

  我将设法回应软件问题11x一周左右。但是,直到我找到我的手工作送话器和有机会程序的几种模式,我的答 案会是短暂的。我计划写一篇导游来规划11x相似的人,我对这个9303。我有一个繁忙的春季和夏季时间表,因为即将到来的F3J世界在法国,所以一个完整的版本可能无法得到到夏末或。

  记住,弹性品种的复杂性和11x包含了许多的灵活性要求由RC社区。作为例子,每一组的5个飞行模式在9303所定的名字。如果你很好使用默认名称、完美。如果不是,那么这个11x允许你重命名的飞行模式。能够改变飞行模式的名字,但又增加灵活性的规划过程一步日趋复杂。

  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巨大的9303小的球迷。它有它的缺点,但不是很多。编程并非直觉的,但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这是解决。一些人抱怨这个9303开关不转让。那不会影响我。我花了很多时间程序和其他俱乐部成员的飞机修剪。如果每一个收音机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任务,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帮忙。对我来说,functionability是最重要的。假设你有一个讨论9303的工作经验。新手册,以短,直接,会混淆。手册也呈(就)你要熟悉某种形式的发射机编程,了解基本规则的飞机和它的飞行控制面。手工不给你一个菜谱方法来规划你的飞机。(我不知道任何制造,并)有太多的变量。

  记住,有两种方法来使用9303和11x谈到编程。对于那些必须使用一个9303,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程序设计方法不变,从我们使用计算机之前,收音机。双速率拥有独立的开关、船舵和ailerons电梯。其他功能可开启或关闭时使用一个开关。老收音机使用4个开关。记住别人做什么和它的电流开关设置在飞行是困难的。新收音机有8个开关!现在无法记住哪一个开关做什么或者记住它是在飞行。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往下看,找到合适的开关。你仍然可以使用11x以这样的方式,但这简直是浪费一个很酷的收音机。

  第二种方法是使用飞行模式。通过定义一个开关可以修改了相当数量的功能。例如:可以从巡航模式转换速度模式。一个开关可以做到以下几点,减少对舵混合,减少副翼电梯的敏感性,减少反射ailerons副翼灵敏度,和副翼,增加了几下鼠标就修剪等等。想象一下,你有多少个开关的使用旧的方式抛。

  你现在看到的区别每双速率控制功能与另一个开关,(与记忆问题的方法)联系在一起,飞行模式控制多种功能单一开关,你必须决定哪一种你想使用的两种方法。你不能使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但这是一场灾难。)选择一个或另一个。11x的9303(像)允许你使用的方法。短暂的版本,如果你不感兴趣,飞行模式,你就能得到所有你需要用一个较小的收音机。

  11x的新特征的下面列出的假定你正在使用飞行模式。毕竟,这个原因你考虑买这台收音机,因为电脑内。
  我提到这是因为屏幕镜头出现在11x手册。有些镜头画面时使用上述第一个系统的缩影,是为编程飞行模式。很少,手册显示屏幕快照某一特定的功能。对个人编程的方法之一,它可以被混淆。

楼主:
续上

 11x新来的,你会经常看到1 / 2或1 / 3的上层右侧拐角的镜头。这表明你正在看的多页的页编程。这个聪明的探索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只显示一个受限制的手动选择可用的缩影,很难在可用性。
  记住,弹性品种的复杂性。实在没有办法避免这种catch-22两难的境地。11x,提供了更直观的名字,拥有更多的可用的信息或屏幕智能组合屏幕,用力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和减少复杂性在同一时间内。从我所见,该电台代表着一个巨大的正确的方向。

  这里有一些新特点:
  1。信道从9到11上的9303 11x。
  2。这个框架的双滚珠轴承11x包含。
  3。屏幕背光。
  4。11x的电池包含了热探测器。如果它感觉过多的热量,它关掉了充电器及显示一个错误的充电器。我不知道这个系统将与非JR充电器。
  5。结合,SmartSafe、预置失败保障、范围、模型试验和即时快速连接的比赛9303不变的。
  6。11x拥有8个开关的位置是三7。看来所有的8个开关的程序。我不知道如果函数是有限的,但它看起来一定开关很少有限制的选择。记住,一旦你分配功能的一个开关,你不能用开关为第二个函数。当你指派一个切换到一个特定的功能、伺服监控功能自动重命名的信道分配给你的任务。对于那些你新程序,你要弄清楚,什么功能会分配到一个特定的开关。
  7。手动提到瞬间的开关,但我相信这是供两个修剪开关高处中心的收音机。我仍然需要电台确认,对不起handlaunch的家伙。
  8。定时器增加的数量从2 - 3。所有的调整与报警、计数向上或向下和多个警报为每个定时器。
  9。新的快速编辑模式允许快速的编辑sub-trims、旅游调整,D / R和博览会,但我不知道该去工作。
  10。这个函数列表将会包括一个特征把射频开启或关闭。
  11分。一个新的特征打电话给我的列表。这让你组的制度和功能函数列表进我的列表。这似乎让你所喜爱的功能在一个容易找到列表或消除功能你从来没有用。可以这样认为,通过消除作用,你是你从未使用灵活,但这个结果会降低的复杂性。9303含有更多的功能,我们实际上比使用。11x的都是相同的。它会凉有编程屏幕只含有功能,你正在使用你的飞机。快捷和方便导航,没有更多的说:“我知道这个呢?”
  12。这个系统中可以进入不必按下按钮,当收音机的输入。这个系统包含新的功能。他们正在复制/删除、飞行模式命名,警告,德克萨斯州的设置,所有伺服举办,并坚持警报。
  13。这个函数列表包含了许多新特点。他们中的一些人解释如下。
  14。9303一样,30模型可以保存在内存中的11x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1x也可以让你的模型来储存额外SD卡和复制或保存到或从SD卡。这将允许容易转移到您的计算机程序的任何特定的模式。此外,这个数量的字符的命名各型已从8 - 16。
  15。如9303,有5个飞行模式。这个11x允许你的飞行模式以6人物名字你的选择。自动监控飞行模式的命名整个不同的无线电设置屏幕。
  16岁。你可以调整电压水平较低的电池,朝向敲响了警钟。
  17。你可以选择一种声音模式和体积的编辑按钮,修剪、杆(开关)和开放的体积。你也可以把闹钟各种用途和警报音响当棍子经过某个特定的时间点。
  18岁。双速率和世博设定限制在3 9303已扩展到4 11x。
  19。发射/巡航/地飞行模式可以被指定给任何的8个开关。热反射飞行模式可以被指定到任何6开关。
  20。你汽车头,看起来电机功能可以被指定到任何三输出通道的接收器(我认为),分配到的开关、杠杆或节流棒。此外,11x允许你用节流棒双重目的。一个可能的例子就是节流阀控制电机在发射模式和所有其它模式作为一种皮瓣的棍子。一个有趣的功能可让您需要多个开关必须设置上的位置,然后你就可以评估运动机能。油门保持和内饰也包括在内。
  21。这个新的翼型包括six-servo tip-ailerons机翼。此外,在9303双襟翼功能,包括函数11x双重电梯、双船舵和双掠夺者。很有趣。双掠夺者可以建立有助于把飞机。很酷。(你能做到这9303,但它是困难的。如果你有两个伺服驱动电梯还是一个很长的控制表面的大尺度上有时会发现飞机,称为ServoSync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确保伺服同样的方式。
  22。如果平衡也是伺服系统的联动几何两个各伺服驱动一个控制表面的不一致。类似的,只是在下面讨论多点混合专门为每一个屏幕激活双重飞行的表面。象这样复杂的东西,这个镜头使它看起来相当简单。
  23。Flaperon组合包括一些新的可能性。新到的是,tip-aileron 11x副翼混合。伙计们都要爱的尺度。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六层,因为这伺服器组合。
  24。除了开关、棍棒也可以成为开关。当一根移动过去某点可以打开/关闭和微分比率、计时器、还有一堆别人。我不知道这个“贴开关”可以激活飞行模式。
  25。一个新的极限运动的11x调整为伺服。这个函数可以调整为每一个通道最大的旅游可能在两个方向上。这防止任何渠道离比赛结束时喜欢旅行的驱动特点,双速率和规划调整利率可能会结合在过去一组伺服驱动器。
  26。这是一个新的、伺服器的速度。11x允许你改变了伺服速度。速度可能会从.176伺服系统为60秒度的旋转到15秒60度的旋转。
  27。弧形的数量在一边滑动可设置不同的画家分别为这五飞行模式。使用一个复杂的9303运动的方法,然后皮瓣混合副翼和不同的屏幕名字与不同的屏幕上。与一个或两个字,屏幕的描述是不明白。9303编程的一面滑曲面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中,很容易忘记。这个11x似乎已经简化这戏剧化。从这个指令,单一的屏幕设置曲面或反射到一边,然后用滑ailerons flaperon混相匹配。简单得多。
  28。看起来非常相似的预设值曲面的9303的提示ailerons和其他几个特点,将需要一些实际效果。
  29。蝴蝶是一去不复返了。它已被换成“着陆的模式。引起混乱,蝴蝶混在一起,电梯补偿设置着陆。这是一系列萤幕取代混扰、皮瓣可flaperons,提示ailerons,和电梯皮瓣贴。这个9303也能做到这一点,但与9303、11x已经重新访问这些功能,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一个位置,在收音机。我可以多以后,我去玩一个收音机。
  30岁。副翼微分可不同的9303飞行模式。你现在可以添加额外的微分设置。你可以设置一个“分离”的位置,改变皮瓣时,坚持传球差。听起来像反向微分可在各自的飞行模式可开启和关闭只需移动襟翼的棍子。你能做9303用non-dedicated组合,但它影响了所有飞行模式是相同的。这是困难的,做自己想做的事。11x似乎简化的这个问题,提供一个不同背景为每个飞行模式。
  31。Snap-Flaps。这一直都是在9303但你已经完成了一些复杂的程序使用一个变量的点的混合。但是,只有一个多一点(另一个是混合使用以供降落电梯补偿)、曲面、爆破点是相同的,所有的飞行模式。11x中,一个屏幕允许你设置了曲面(或反射)为每个飞行模式的基础上,指出在电梯贴启动(打破点)的临时皮瓣、曲面(或反射)。刹车点可分别为每一个飞行模式。“转折点”提供了一个点棍运动的快速拍打开始。换句话说,你可以设置没有尾缘变化对小电梯的变化,但一旦电梯通过某点、曲面或反射。人群的斜坡车手会喜欢这样的功能。同时,旅人两难伙计们一直在寻找这个功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32。舵来捣乱者是在9303混在一起,你就得有点创造性。你可以塞进了毁灭的分离和混合副翼,副翼渠道舵或让舵驱动ailerons。工作,就一点都乱了。11x提供自己的混合了此种境地。我不能告诉从手册如果混合启动了移动舵或副翼棒,但它是容易的副翼棒使用主/从混合作用。这需要改变到杂志吗?几个比例模型也会使用这个函数。
  33。这个non-dedicated混合在9303 11x的。新的组合特征,发现11x 6伺服TD设置似乎并不需要任何这些non-dedicated混合在一起。新mulitpoint混在11x看来已经扩大到提供额外的灵活性。在9303,沿着屏幕底部(卧式)是固定的。你只能改变值(垂直的)在每点。在11x看来,到7点沿水平可以在任何时候沿着这条线。
  34。陀螺的吗?你说的没错。11x允许飞行的选择3个陀螺设置为两个分开的陀螺,或三设置分配到飞行模式。你可以指定并选择陀螺,由开关或飞行模式。
  35。有一根位置开关。襟翼棍、舵,电梯或副翼可通过一根棍子激活混合位置开关。各种组合能被改变,只要坚持过去某点。类似的事情是在9303。我不能确定是否从手册贴位置可以打开一个飞行模式。这可能会有用的。如果你在接近着陆方式来做启动拉皮瓣棍部分。这个人会花一些时间。
  36。你可能会寻找确认的编程中发现的9303。如果你看不到东西在这儿,那就意味着什么是在9303也可在11x。
  37页。我需要花些时间与收音机来确定几个功能,我希望为均包括在内。我不知道,如果有一个瞬间的开关在左边。我仍然需要找出如果浮动电梯修剪是可用的。是一个奇特的方式流动修剪所有的飞行方式的辅料的巡航电梯电梯修剪设置。例如:可以设置巡航模式为基础与热在加二点击了三次点击,速度和修剪的下降。电梯修剪过的温度变化和风速的变化。当我在巡航模式的转变,电梯修剪其他飞行模式也将采取行动。

  到目前为止,这些新的和扩展功能让这台收音机很有吸引力。此外,它看起来很酷。最后,虽然特征已经被扩展和新的补充道,(新复杂性简化程序)。

  直到我弄到一台收音机,我没有所有的缩影。它是镜头画面,会告诉我多少程序已经扩展或改变。由于可能的数量的缩影,我真的很期待与这台收音机。

  请记住,这些信息是直接来自我读使用手册。直到我开始玩一个广播和看所有的额外的缩影,我真的不知道的全部潜力。有一些特定的问题,我想看的,但是我不能改变了那些问题来讲,直到以后的日期。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特殊的编程,请把它给我。我确信,其他人也会有同样的问题。仅仅是非常特殊的。类似的,当我把棍(棍)或某个特定的开关(开关),我可以得到一个特定的控制表面(控制),表面方向(方向)吗?问:我能削减类似“没有蝴蝶提供足够的信息来征求一个答 案。

  谢尔曼骑士
  小团队

网友:
厉害呀!写这么多!!

网友:
机器翻的吧

网友:
可惜在专业名称上有些误差!

 这就是非专业机器翻译的弊病!

网友:
看的别扭,还是看英文好了

网友:
把英文贴出来吧
受不了了

网友:
求原文。。。。这个机翻的太恼火。。。

楼主:
转帖-Spektrum 2.4Hz 11X-别在脑了

The New JR 11X System with Spektrum 2.4Hz DSM Technology.

I recently received an advance copy of the manual for the new 11x and spent several hours looking it over. It has some very cool new features when compared to the 9303. I fly mostly Thermal Duration, so my comparison will only involve the Sailplane programming.

The comparison is based upon the manuals so I won’t be able to dive into deeper detail until I get my hands on a transmitter. Hopefully, within a month or so.

This will only b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9303 and the 11x. I won’t be discussing the merits of why JR chose a particular software solution or comparing JR’s software to other brands. Nor will I be discussing the merits of one brands 2.4 system over another; frankly, I am not that smart. Thank you for not using this thread to start or respond to any flame war.

I will try to respond to software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11x once a week or so. But, until I get my hands on a working transmitter and have a chance to program several models, my answers will be brief. I am planning to write a guide to programming the 11x similar to the one I did for the 9303. I have a busy spring and summer schedule because of the upcoming F3J Worlds in France, so a full version may not be available until late summer or early fall.

Just remember, flexibility breeds complexity and the 11x contains much of the flexibility requested by the RC community. As an example, each of the five flight modes in the 9303 were given a fixed name. If you are fine with the default names, perfect. If not, the 11x allows you to rename each of the flight modes. The ability to change the flight mode names increases flexibility, but adds another step to the programming process increasing complexity.

As many of you know, I am a huge fan of JR’s 9303. It has its shortcomings, but not many. Programming was not intuitive, but once you figured it out, it was manageable. Some complain that the 9303 switches were not assignable. That never bothered me. I spend a lot of time programming and trimming other club member’s planes. If each radio ha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assignment of switches, helping is gonna take more time. For me, functionability is all that matters. This discussion assumes you have a working knowledge of the 9303. The new manual, in an effort to be short and direct, can be confusing. The manual also assumes (and rightly so) that you are familiar with some form of transmitter programming and understand the basic nomenclature of an aircraft and its flight control surfaces. The manual does not give you a cookbook approach to programming your aircraft. (I don’t know of any manufacture that does) There are just too many variables.

Keep in mind, there are 2 ways to use the 9303 and the 11x when it comes to programming. For those of you that have not used a 9303, this is important. The first programming method is unchanged from what we used prior to computer radios. Dual rates had a separate switch for elevator, rudder and ailerons. Other functions could be turned ON or OFF using a switch. Older radios used 4 switches. Remembering what switch did what and its current setting while flying was difficult. New radios have 8 switches! Now it is impossible to remember which switch does what or remember how it is set while flying. On top of that, you have to look down to find the right switch. You can still use the 11x in this manner, but what a waste of a really cool radio.

The second method is to use Flight Modes. By flipping a single switch you can modify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functions. An example would be transitioning from cruise mode to speed mode. A single switch could do the following; reduce aileron to rudder mix, reduce elevator sensitivity, reduce aileron sensitivity, reflex the ailerons and flaps, add a couple of clicks of down trim and so on. Just imagine how many switches you have to flip using the old method.

Now that you se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trolling each dual rate function with a separate switch, (and the memory problems associate with that method) and flight modes controlling a multitude of functions with a single switch, you must decide which of the two methods you want to use. You cannot use them both. (to some degree you can, but it is a disaster waiting to happen.) Choose one or the other. The 11x (like the 9303) allows you to use either method. Short version, if you are not interested in flight modes, you can get all you need with a lesser radio.

The 11x’s new features listed below assume that you are using flight modes. After all, the reason you a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this radio is because of the computer within.
I am mentioning this because of the screen shots that appear in the 11x manual. Some of the screen shots were taken when using the first system mentioned above and some of the screen shots are for programming flight modes. Rarely, does the manual show both screen shots for a particular function. For the individual new to programming one method or the other, it can be confusing.

New to the 11x, you will often see 1/2 or 1/3 in the upper right hand corner of a screen shot. This indicates that you are looking at page one of a multiple page programming section. This intelligent groping will make a big difference. The manual only shows a restricted selection of the available screen shot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comment directly on usability.
Remember, flexibility breeds complexity. There is simply no way to avoid this catch-22 dilemma. The 11x, by providing screens with more intuitive names, screens with more usable information or intelligent grouping of screens, makes an effort at providing more flexibility and reducing complexity at the same time. From what I could see, this radio represents a huge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Here are some of the new features:
1. Number of channels went from 9 on the 9303 to 11 on the 11x.
2. The gimbals on the 11x contain dual ball bearings.
3. The screen is backlit.
4. The 11x battery contains a heat detector. If it senses excessive heat, it shuts off the charger and shows an error on the charger LED. I don’t know if this system will work with non JR chargers.
5. Binding, SmartSafe, Preset Failsafe, range testing, Model Match and Instant Quick Connect are unchanged from the 9303.
6. The 11x has 8 switches, 7 of them are three position. It appears that all 8 switches are program selectable. I don’t know if functions are limited to certain switches but it appears there is very little restriction on choice. Remember, once you assign a function to a switch, you cannot use that switch for a second function. As you assign a switch to a particular function, a Servo Monitor function automatically renames the channel according to the assignments. For those of you new to programming, you need to figure out ahead of time, what function are going to be assigned to a particular switch.
7. The manual mentions momentary switches, but I believe this is available for the two trim switches up high in the center of the radio. I still need the radio to confirm, sorry handlaunch guys.
8. The number of timers increased from 2 to 3. All are adjustable with alarms, count up or down and multiple alarms for each timer.
9. New Quick Edit mode allows quick editing of sub-trims, travel adjust, D/R and Expo but I am not sure how this is going to work yet.
10. The function list will include a feature to turn RF on or off.
11. A new feature called MY LIST. This allows you to group functions from the System and Function list into MY LIST. This appears to allow you to place favorite function in an easy to find list or to eliminate functions you never use. Think of it this way, by eliminating function you never use, you are reducing flexibility but this results in a reduction of complexity. The 9303 contains many more function than we actually use. The 11x is the same. It would be cool to have a programming screen that only contains the functions you are using for your plane. Quicker and easier to navigate and no more, “I wonder what this does?”
12. The System List can be entered without having to hold down the enter button while turning the radio on. The system list contains new functions. They are copy/erase, flight mode naming, warning, tx settings, all servo hold, and stick alerts.
13. The Function List contains many new features. Some of them are explained below.
14. Like the 9303, 30 models can be saved in the base memory of the 11x. The 11x also allows you to store additional models on a SD card and copy or save to or from the SD card. This should allow easy transfer to your computer of any particular model program.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for naming each model has been increased from 8 to 16.
15. As with the 9303, there are 5 flight modes. The 11x allows you to rename the flight modes with a 6 character name of your choice. Monitor automatically renames the flight modes throughout the different radio setup screens.

楼主:
go on

17. You can select a sound mode and volume for the edit button, trim, lever (switch) and opening volume. You can also set alarms for various purposes and an alarm to sound when a stick passes a certain point.
18. Dual rate and expo setting were limited to three in the 9303 which has been expanded to four in the 11x.
19. Launch/Cruise/Land flight modes can be assigned to any of the 8 switches. Thermal and reflex flight modes can be assigned to any of 6 switches.
20. For you motor heads, it appears that motor functions can be assigned to any of three output channels on the receiver (I think), and assigned to any of several switches, levers or throttle stick. In addition, the 11x allow you to use the throttle stick for dual purposes. A possible example is that the throttle controls the motor in launch mode and in all other modes acts as a flap stick. An interesting function allows you to require that multiple switches must be set to the ON position before you can assess the motor function. Throttle hold and trim are also included.
21. The new wing type includes a six-servo wing with tip-ailerons. In addition to the dual flap function in the 9303, the 11x includes functions for dual elevator, dual rudder and dual spoilers. Interesting. Dual spoilers can be setup to help roll the aircraft. Very cool. (you could do this 9303, but it was difficult). If you have two servos driving an elevator or a very long control surface sometimes found on large scale plane, a feature called ServoSync provides a simple way to make sure both servos act the same way.
22. Servo Balance is also available if the servo linkage geometry for two servos driving a single control surface are not identical. Similar to the multipoint mixing discussed below, just a dedicated screen for each of the activated dual flight surfaces. For something as complicated as this, the screen shot makes it look fairly simple.
23. Flaperon mix includes some new possibilities. New to the 11x is the aileron to tip-aileron mix. The scale guys are gonna love this. There might be a rash of new six servo TD planes because of this mix.
24. In addition to the switches, the sticks can also become switches. When a stick moves past a certain point it can turn on/off mixes, differential rates, timers and a bunch of others. I don’t know if this “stick switch” can activate a flight mode.
25. The 11x sports a new limit adjustment for servos. This function allows the adjustment of maximum travel possible for each channel in both directions. This prevents any channel from being over driven when features like travel adjust, dual rates and programming rates may combine to over drive a servo past a set point.
26. Here is a new one, Servo Speed. The 11x allows you to change servo speed. Servo speed can change from .176 seconds for 60 degrees of rotation to 15 seconds for 60 degrees of rotation.
27. The amount of camber on the side slide can be set differently for each of the five flight modes. The 9303 used a complicated method of setting flap movement and offset and then mixing aileron with a different screen with different screen names. And, the one or two word description of the screen was not intuitive. The 9303 programming for side slide camber was a difficult process and easy to forgot. The 11x appears to have simplified this dramatically. From the instructions, a single screen sets camber or reflex to a side slider, then use flaperon mix to match the ailerons. Much simpler.
28. Camber presets appear very similar to the 9303 with the addition of tip ailerons and several other features that will require some hands-on experimenting.
29. Butterfly is gone. It has been replaced with “Landing Mode. Butterfly mixing caused confusion that went along with setting landing flap and elevator compensation. It was replaced with a series of screens that can mix spoilers, flaps, flaperons, tip ailerons and elevator to the flap stick. The 9303 could also do this, but unlike the 9303, the 11x has reorganized these functions so they can accessed from a single location in the radio. I can report more later when I I get to play with a radio.
30. Aileron differential can be different for each flight mode like the 9303. Now you can add additional differential settings. You can set a “break” position for the flap stick that changes the differential when the stick passes a certain point. Sounds like reverse differential is available in each of the flight modes that can be turned on and off simply by moving the flap stick. You could do this in the 9303 by using a non-dedicated mix, but it affected all flight modes the same.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do. The 11x appears to simplify this issue and provide a different setting for each flight mode.
31. Snap-Flaps. This has always been available in the 9303 but you had to perform some complicated programming using one of the variable point mixes. But, with only one multi point mix available (the other was used for landing elevator compensation), the same camber and break point was the same in all flight modes. In the 11x, a single screen allows you to set the camber (or reflex) for each flight mode, the point in which the elevator stick activates snap flaps (break point) and the amount of camber (or reflex). The brake point can be separately set for each flight mode. The “break point” provides a point in the stick movement for the snap flap to begin. In other words, you can set no trailing edge change for small elevator changes, but once the elevator passes a certain point, camber or reflex is mixed in. The slope racer crowd will love this function. Also, the TD guys have been looking for this feature for some time.
32. Rudder to spoiler mixing was available in the 9303, you just had to get a little creative. You could either plug the separate spoilers into the aileron channels and mix aileron to rudder or let rudder drive the ailerons. Both worked, just kinda messy. The 11x provides its own mix for this situation. I cannot tell from the manual if the mix is activated by moving the rudder or the aileron stick but it is easily moved to the aileron stick using the Master/Slave mix function. Will this require a change to the RES rules? Several scale models will also use this function.
33. The non-dedicated mixes in the 9303 are available in the 11x. With the new mix specific features found in the 11x, a 6 servo TD setup does not appear to need any of these non-dedicated mixes. The new mulitpoint mixes in the 11x that appear to have been expanded to provide additional flexibility. In the 9303, the points along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horizontal) were fixed. You could only change the value (vertical) at each point. In the 11x, it appears that up to 7 points along the horizontal can be set at any point along the line.
34. Gyro’s? You bet. The 11x allows in flight selection of up to 3 gyro settings for up to two separate gyros, or up to three settings assigned to flight modes. You can assign and select gyro settings by switch or flight modes.
35. There is a stick position switch. The flap stick, rudder, elevator or aileron can activate a mix through a stick position switch. Various mixes can be changed by moving the stick past a certain point. Something similar was available in the 9303. I cannot determine from the manual if the stick position can turn on a flight mode. This would be useful on approach if all you had to do activate landing mode was to pull the flap stick down part way. This one will take some time to figure out.
36. You might be looking for confirmation of programming found in the 9303. If you don’t see something here, it means that what was available in the 9303 is also available on the 11x.
37. I need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the radio to determine if several functions I was hoping for are included. I don’t know if there is a momentary switch on the left side. I still need to figure out if floating elevator trim is available. Floating trim is a fancy way of linking all the flight mode elevator trims to the cruise elevator trim setting. An example would be setting Cruise mode as a base with thermal at plus two clicks of up trim and speed with three clicks of down trim. Elevator trim changes through the day for temperature and wind speed changes. As I change elevator trim in cruise mode, the other flight modes would also move the same amount.

So far, these new and expanded features make this radio very attractive. In addition, it just looks cool. Finally, although features have been expanded and new ones added, (new complexity) the programming has been simplified.

Until I get my hands on a radio, I don’t have all the screen shots. It is the screen shots that will actually tell me how much the programming has been expanded or changed. Given the possible number of screen shots, I a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playing with this radio.

Please remember, this information is coming directly from what I read in the manual. Until I get to play with a radio and see all the additional screen shots, I really don’t know the radios full potential. There were some particular issues I was hoping to see changed, but I cannot tell if those issues were addressed until a later date.

If you are looking for a particular piece of programming, please ask me by posting it here. I am sure that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he same question. Just be very specific. Something similar to, when I move the stick(which stick) or a particular switch (which switch), can I get a particular control surface (which control surface) to move in a direction (which direction)? A question similar to “can I trim butterfly” does not provide enough information to solicit an answer.

Sherman Knight
Team JR

网友:
英文的看不懂,翻译的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