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 弱智 问题呀,关与A6和它的保姆,呵呵

楼主(2010-08-04):
打算上6S飞450啦,现在的6S 1200MAH的电也降到合理价位,但成品是6S平衡头 ,自己
组的话可以用现有设备,冲电就好解决啦,自己是X3五包胎,10快2200mah电就3小时左右!
我想问A6和它的保姆 同时接8块6S 1200MAH,最少要冲几小时呀,它冲的原理是冲一块停
一块么,那就慢啦
我得考虑是自己组好,还是买成品6S
电池
,划算呢?

网友A:
应该是3个小时左右,用1.2A充

楼主:
真的么,1.2A算1C,看来不是冲一块停一块啦
真的如此,那不是用2.6A冲8块6S 2600MAH不是也要3小时,用5A冲8块6S 5200MAH不是也要3小时,看来诱人呀

楼主:
顶壹下,再顶壹下

楼主:
没人来回答一下么,

网友B: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做个 6s -> 2*3s 的线(接口)

楼主:
LS说的有道理呀,自己组一点,然后买点成品,看谁好,就用谁的呀

网友C:
X3五胞胎不是冲一块停一块吗?还是五块一起冲?LZ怎么可以2200MAH用3小时就搞定?厉害

网友D:
x3五个一起冲。五个2200mah 3s用3a,一小时搞定。不过,lz的6s用转接线转成两个3s,不能同时插在x3上面。要分两次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