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识...YT450的各种版本的含义,区别

楼主(2010-08-04):
各位大虾,能否抽空帮助小弟整理一下头绪.见YT450有n多种版本,比如: 标准版, 套装版, PRO, S, SE, CF, GF, Combo...都是什么意思和区别阿...小弟先行叩谢!

网友A:
朋友,慢慢学习吧!

网友B:
我也是搞了1年多,才懂那么一点点。毕竟像XL我入魔的时候没见过。更没有人飞。

网友C:
X 全塑料HDE
XL 全塑料CCPM
S 升级金属中联,金属十字盘,铝侧板
SE 全金属,碳纤侧板,分HDE和CCPM两种。
SE V2 改4MM横轴
SE GF 全金属,玻纤侧板
Pro 轴传,新旋翼头,新机身,新尾桨夹
Sport 皮带传动,新旋翼头,V2改进型机身,新尾桨夹
除了X,其他机型我都接触了一段时间。

网友D:
有疑问就请教火星先生。一定能得到满意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哇塞...了解!谢谢火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