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通模拟器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0-08-04):
前几天买了如下图中六通道模拟器,在用XTR练习时,在进行通道分配时因5通道为开关通道,满舵量为±110,而其他的通道就只有±55左右了,都没办法练习了,请问各位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都是来蹭分的呀!!

楼主:
你们用的时候都没碰到这情况??

网友:
我用的是天地飞6a,有一次xtr疯狂抖舵,结果重装一下就好了。:loveliness:

网友:
感觉用直控的人多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