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价电调惨遭摧残粉身碎骨

楼主(2010-08-04):
幕后黑手是一条80CM的CAT,4SLIPO2770KV3674电机

网友:
烤糊了,咋吃

网友:
那飞机不也炸了?真是便宜么好货啊

网友:
LZ 用这个540XL  2700kv 电机,配 xxd 125电调 ,基本上可以说,电调死定了。呵呵。
多买两只备换。

网友:
水冷散热,还是给烧了

网友:
便宜电调,虚夸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机?看清楚这是版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不是电调质量问题,是动力搭配不合理,如果是前面模友说的你配的是540XL的电机,那配200A的电调是最合理的,这和质量无关!你就是用蝎子120A的配你这电机也照样烧!

网友:
xxd 125电调配3674  KV2075的还可以,我80长CAT用6S2P  7S2P   A123     配436三叶的桨跑,跑到没电了各个件都正常的. 楼主你的2700KV用125A没连你的船烧了算走运。 了

网友B:
修好了还可以在用用!!同样的电机电压高了电流就会小,烧电调大都是过流造成的,超过最大电流啦!加冰块都没用!呵呵!买电机时有个工作对照表,上面有很全的参数,一定要向卖家索要,至少这类惨剧可以少发生点!

网友:
我曾经也烧过一个国产200a的,换成海王180a的到目前还是蛮正常,便宜国产的虚标太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还可以在用用!!同样的电机电压高了电流就会小,烧电调大都是过流造成的,超过最大电流啦!加冰块都没用!呵呵!买电机时有个工作对照表,上面有很全的参数,一定要向卖家索要,至少这类惨剧可以少发生点!

非常正确。
通常电机的起步时峰值电流会是标称电流的1.3-1.5倍。持续工作电流会是1.1-1.2倍,效率越高,正常工作电流越接近于标称值。标称值,
看下表对照可知,楼主的电机标称电流是110A ,估计峰值电流会达150A ,持续电流是120A 左右。如果效率高,电调没事。但搭配有一点点问题,电变必烧无疑。
但如果有些朋友以大马拉小车的方式来玩,电流可能会小很多。
印象中,以前有朋友试过。同一只船其它不变,用接近的kv值但大小不同电机代换,比如 540L 1536kv 和 540xl 1516 kv , 当使用540L 扭力就足够的的情况下,用 540xl 电机代换,工作电流反而会增大。 所以玩大马拉小车的朋友可以一试。
而我则测试过,当同一个大小的电机,kv 值不同,当在低kv电机扭力足够情况下,换高kv电机,降低电压,用功率分析器测试,消耗功率非常接近,但工作电流就比低kv高很多。换名话说,同一尺寸电机,不论kv高低扭力是一样的。
以上只是以前玩船的一点体会,望高手指正。

楼主:
这70A电调是我硬着头让他上战场的,所以才惨遭**,这电机和船要有150A的电调才好顶得顺。因这条CAT全重有2200G,起滑电流太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都被LZ误导了,以为是120A的电调!原来是70A的!不烧就有鬼了!

网友C:
这是广东一家公司产的大众电调,你用过好的电调决不会再用这种电调,一分价一分货永远不会错,电调程序是电调的核心,程序中一定要有限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广东一家公司产的大众电调,你用过好的电调决不会再用这种电调,一分价一分货永远不会错,电调程序是电调的核心,程序中一定要有限流保护

过流保护,对于船用电变来说,基本无用,保护不了的。
有过热保护就可以了。
船起动瞬间,如果电调电流余量不够,通常都会在起步瞬间有过短时流现象,如果这时电调限流动作,船可能起滑都没办法。
大家都知道,船用场合,工作电流是多么的变态,140A 150A的短时工作电流很轻松就可以达到,以至于现在大家都推荐用200A的电调。
电调留有足够的电流余量,和有强的耐瞬间过流较大电流能力才是皇道。
只要电流够大,电变保护末动作前电调mos fet 瞬间就烧了。

网友:
能把水冷块烧成这样真不简单呀

网友:
125A电调配4S锂电应该不会烧吧。还没超4W转啊。

网友:
冒险的代价啊。  冒险都找些好质量的电调试。我喜欢海王。  不过原厂的防水不行。   BEC都会经常坏。  小弟只有私焊2只整流管给接收攻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