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飞艇内囊问题

楼主(2010-08-04):
谁知道飞艇内囊是什么做的,怎么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A:
现代飞艇上气囊由涤纶、聚脂纤维、迈拉等人造材料织成,可有效的防止氦气的泄漏,并具有很长的使用时间

网友A:
谷歌上找的,不知道有帮助不

网友B:
^_^ 飞艇一般分有单层艇囊和双层艇囊 单层的分有单层pe材料和pvc材料的 单层pe材料的重量轻缺点怕挂 pvc材料的轻微碰刮可以承受 缺 陷重量高 双层艇囊一般外皮使用材料为尼龙伞布内胆是pe材料 可以抵抗一般剐蹭 内胆也需要爱护轻手操作

网友C:
国产真正适合做飞艇的材料很少,内囊的也是一样,重量、漏氦率、抗老化性、易加工性等等问题,很难都达到要求,而且稍微好一点的都很贵,因为需求量小。国外都是有一些材料,相对国产的而言,相当好用了,不过价格也很可观,近千一平了。
飞艇我倒是小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