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头重了,怎么配平?

楼主(2010-08-04):
最近装配的一架450很稳,装上练习架后甚至没有起飞的地面效应。不过头重了点,起飞后会往前,不知道怎么配平比较方便?
另外请教下,大家测量飞机是否平衡,是用手拖住日子框吗?还是托住大浆的两侧?

网友A:
电池往后,尾舵机往后

网友B:
用DS650锁尾

网友:
 换9254。重。速度还快。

楼主:
除了电池往后操作比较简单些。。。换舵机或者移舵机都麻烦。。。移舵机要截短尾连杆。。可能是我用的电池比较重。

网友:
电调绑侧板···

网友C:
调整电池位置即可。。

网友D:
直接用控上的微调,往后些就OK了

楼主:
原帖由
yangx
于 2010-8-4 12:00 发表
直接用控上的微调,往后些就OK了
我要追求机械上的绝对平衡

网友E:
尾巴上配重,加个小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