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不老实了。。。想配新船。。。。给点意见啊。。。。

楼主(2010-08-04):
方案一:80CM的CAT 2个2868  1777KV 电机 22.2V的电源,(435或436 大家给点意见哪个合适点)的三叶桨,这个配置能接近100吗??
*P:这个2868的电机我看下最大工作电流是33A,我用一个125A的电调(外置BEC)带这2个电机行吗?

方案二:1米2的仿大白鲨。。。3674 1660KV 配3叶的436  22.2V电源 125A电调  (这个配置能上60-70吗?)

网友:
方案一  上双3665  KV3000左右好点,电调125-200A,桨用36-37三叶。   2868小了点,用来玩还行,想过100难了
方案二:1米2的船太大了    用电的你再怎么配也是50-60左右     浪费资源

楼主:
不需要100,只要接近100就可以了。。。。我想在80以上就满足了。。。。

网友:
别的我都不懂,只知道好像无刷电调,不管电流多大,只能一个电调带一个电机的对吧?

网友A:
第二个方案1.2米大白鲨,船壳的重量估计不会低于800克,动力部分的B3674明显小了,436的三叶浆也非最佳配置,跑50还行,再上去船体估计会飘,电池、电调都是考验。

网友:
我朋友双3660 kv2450  80cm cat  6s1p a123 x 2  德国碳素桨(大小忘了),破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方案1.2米大白鲨,船壳的重量估计不会低于800克,动力部分的B3674明显小了,436的三叶浆也非最佳配置,跑50还行,再上去船体估计会飘,电池、电调都是考验。

呃。。。那这个方案2要被咔嚓了么。那个船壳好像有2500克的样子。。。。。悲剧了。。。。难道要上可乐罐大小的无刷才行么。。。。。。。。

网友:
楼主整个小点的船壳啊,也方便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大白鲨的壳子原来是用油的!你要改电的话那电机就要用低KV值的电机,那样的话你就要6S甚至是12S来驱动,电池的成本就要高好多,玩电的电池的投入时很大的成本太高了!

楼主:
主要是水域大啊。。。。。起风就来浪。。。。要是小的船壳,我怕吃不住。。。。。宽接近100米的河。。。。。以前跑大船的,现在改内河,禁止开船了,是玩RC船的好地方啊。。。。但是风一下就要悲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