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 Corona 2.4G 套裝

楼主(2010-08-04):
請問各師兄 (日冠 Corona 2.4G 套裝 JR用升級模組CT8J+接收機CR8D /V2版)使用可靠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師兄 (日冠 Corona 2.4G 套裝 JR用升級模組CT8J+接收機CR8D /V2版)使用可靠嗎?
没用过,只能看看,不作评论~~~

网友:
用过一段时间感觉还可以!

网友:
没用过,据说对码比较麻烦,会有对不上码的情况,建议搜一下论坛的老帖子看看

网友:
我一直在用,没任何问题,除了偶尔对不上,一般拔掉插头再来一次就行了,概率大改1/10

网友:
不方便,每次开机要重复几次才能对上,也出现过对不上的时侯,第二天又能对上。又没有失控保护设置,请慎重。

网友:
经常对不上码,要重开几次机才行。接收反应速度跟PCM一样慢。

楼主:
會否有失控或飛行途中斷線

會否有失控或飛行途中斷線

网友:
用了一段时间,失控偶发,奇怪的是失控时有动力,已经根据魔友的建议做了调整,准备今天试飞看看。

网友:
也有对不上吗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