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把钻床改成攻丝机(电机220v)请教高人

楼主(2010-08-04):
钻

网友A:
参考钻攻两用机,接触器,正反转,限位,但只适合攻通孔,盲孔较难控制,攻丝机是用上下离合器控制正反转的,能攻盲孔,具体只拆过,没有改过

网友B:
买个三档开关,把电机接成能反转,接好开关。我的车床就准备这样接,是请别人接,呵呵,我不会电

网友C:
攻丝机的主要原理/特点是当达到限定深度时(限位开关)电机能够立即反转 --- 就这么简单!
因此若对钻床增加攻丝功能,那么在主轴行程上下范围就需要增加限位开关。

网友D:
学习了,想用我的手钻也改个

网友E:
原理是很简单, 220V的电机能及时反转吗?

网友F:
猜的!仅供参考、还缺个过扭打滑,否则会有一大堆丝锥尸体(小直径的)。

网友F:
成品攻丝机的台面是手动或脚控升降的,上升时主轴正转,下降时触动微动开关到接触器控制电机反转。

网友G:
我感觉还是机械离合器换向的攻丝机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