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个视频 纪念一下我的泡沫3A

楼主(2010-08-04):
已经炸了,起落一百多次

网友:
我有三架,已经失控炸了一架了。确实是非常好飞的飞机。准备再入手一架做备机。

网友:
精神可嘉

在农田里飞行,真是不容易。没有看到着陆,不知道是怎样接地的?
请问:这是哪家公司的产品?主要参数?动力配置?……
谢谢!

网友A:
这架飞机确实比较灵活,但是不好飞,机身太重了。而且重心靠后。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落在旁边的小树顶上面,不是很好控制,有时候会插进树里,不过没什么损坏.什么公司的产品不大清楚,TB 一搜 EPO F3A 就有.我用GS KV 1150 马达 9050浆 11.1V 2200mAH电池,重了点,有条件上1700mAH 估计会好飞些。

楼主:
2楼的贴纸很漂亮 ,看着有再买一架的冲动。能否PM 贴纸的购买地址

网友:
看到楼主的环境,山清水秀的

我想家了

楼主:
上张模糊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落在旁边的小树顶上面,不是很好控制,有时候会插进树里,不过没什么损坏.什么公司的产品不大清楚,TB 一搜 EPO F3A 就有.我用GS KV 1150 马达 9050浆 11.1V 2200mAH电池,重了点,有条件上1700mAH 估计会好飞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架飞机确实比较灵活,但是不好飞,机身太重了。而且重心靠后。

估计是装机的问题,首先机身一点都不重,结构设计非常合理,非常轻盈的飞机。其次,飞机的重心安排极为合理,不论是用2200的电池,还是1300的电池重心都非常合适。
再次,该飞机具有一定的F3A的设计特点,非常听话的飞机,极为好飞,虽然飞机小,单抗风性能和稳定性能都非常非常好。我收藏了三架,已经开始飞第二架了。
顺便说下我的配置:GS C2834电机,也就是一般的2218左右的电机。KV1000。好赢30安电调,8060电动桨。用1300或2200电池都极为好飞。且此配置动力强劲,可顺利完成各种垂直动作。

此机为性价比极高的中级练习机,严重向大家推荐。

网友:
什么价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装机的问题,首先机身一点都不重,结构设计非常合理,非常轻盈的飞机。其次,飞机的重心安排极为合理,不论是用2200的电池,还是1300的电池重心都非常合适。
再次,该飞机具有一定的F3A的设计特点,非常听话 ...

这台飞机我飞过,其实这台飞机就是蓝宇的746 的EPO版本,模具基本差不多,都是从原来有刷的版本改进过来的,但是蓝宇的746 是EPS版本的,我以前用1300 的电池,收油门可以慢慢飘下来,这台的话,掉高度非常快。而且配重绝对是头轻尾重。当然,可以配2200MAH的电池,但是整体就重了不少,再次增加翼载荷。
坦白讲,如果用相同的2200MAH电池,我会选择飞航箭的F3A,那台更好飞。如果要飞这种的小F3A 我还是会选用EPS的蓝宇746,毕竟飞起来比这台好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