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收的二手白光焊台怎样防静电呐

楼主(2010-08-04):
  收了个二手白光936焊台,貌似本身不是ESD SAFE 的型号,不知道怎么能改改搞成防静电的呐,直接接地线?貌似里面的地线只是接到变压器外面去了,没有接到烙铁上面,请有经验的大侠明示,谢谢啦~

网友A:
焊台本来就防静电的..LZ搞什么搞...

网友B:
第一步要保证家里的 接地线是好的。如果有条件最好能够做一个重复接地。比如在一楼的话,打一个大的地钉到草坪里面。
第二步把接地线接到手柄的那个金属套子上。

楼主:
谢谢LS
LS的LS,不是所有焊台都防静电的,白光有防静电和不防静电型号。。。
俺的二手是不防的

网友C:
直接把线绕在烙铁头的螺丝位置,然后把线和烙铁的电源线一起“包装”到电源上接地,包装漂亮点就好了,效果不错,外观上打点折。我这么做过

网友D:
焊台大多数是防静电的。也有不防的。
焊台防静电的手段无非是:
1、低压供电24v
2、从烙铁到供电以及到地之间有接地线
一些不防静电的焊台,主要是烙铁手柄内部没有设专门的一根接地线。

网友E:
防静电接地并非直连,其间应该连一只兆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