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三合一的问题..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0-08-04):
三合一最近有点不听话了..尾巴向左飘了...旋钮已经调到尽头了...

请教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整理线路,特别是左旋桨。实在不行,上DIY,减少某一层桨的螺距或面积,使之阻力小些以增加转速。提供个思路,但是对哪一层桨动手术,要根据你的LAMA的结构来看,好在楼主是上将了,飞的机机也是无数,提醒一下,自有办法。

网友B:
唉,这个问题都说过很多次了,

每次调整 3合1,之前先断电,,调整了之后,再接电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这个问题都说过很多次了,

每次调整 3合1,之前先断电,,调整了之后,再接电试飞,

是断了电的..调完再上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理线路,特别是左旋桨。实在不行,上DIY,减少某一层桨的螺距或面积,使之阻力小些以增加转速。提供个思路,但是对哪一层桨动手术,要根据你的LAMA的结构来看,好在楼主是上将了,飞的机机也是无数,提醒一下,自有 ...

这个想法不错..我估计原因是三合一用的时间久了,陀螺仪快不行了``

网友:
也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陀螺仪不可能快不行了``而是铜河兄弟说的电机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不错..我估计原因是三合一用的时间久了,陀螺仪快不行了``

不是陀螺仪的问题,是一只电机的碳刷快磨完了,造成这只电机的输出功率下降。我提供的方法只能是权宜之计,还是要早换电机的好。不然,有可能飞着飞着烧了电机电调。
如有可能,把两只电机对换一下。

楼主:
电机换了...大家的电机一般可以飞多少个起落??

我觉得电机飞20多个起落左右就基本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学习了我说怎么老出毛病,我总带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