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420 发热严重,用G105陀螺仪,垃圾电调

楼主(2010-08-04):
如题啊。。DS420
天气凉爽就稍微有点热,天气热就烫手,
到底怎么回事啊??
求教

网友A:
呵呵` 我的也有点` 不过把感度降低了点` 就好了` 检查下尾波推动那里是否有虚位
没说到的` LX补充啊 呵呵`

网友:
如果是飞行中发热检查 尾推是否顺滑、虚位,如果是在地面就发热的话请检查行程是否过大,导致锁尾模式撞墙。

网友B:
450用DS420简直就是瘦马拉大车,不死才怪

楼主:
JR 遥控器 。。感度70
尾旋翼 虚伪大。。。

网友C:
DS420装在450上就是个太监,配250才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