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动精密平口钳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08-04):
换了铣后,一直再找合适的手动精密平口钳,机器是50F,X,Y轴的行程是450MM*240MM。
我看好的有西南的和征宙的,西南的价格几乎比征宙的要便宜一个等级。西南的150只比征宙125的贵100米还包邮。
请教各位DX:买那个牌子的?买多大的合适?
谢了~

网友:
50f的精度能到达你要求吗?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西南工具厂的,厂离家不远,东西肯定是正品!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西南工具厂的,厂离家不远,东西肯定是正品!不错!!

钳子有没有用过一段时间后有轻微松动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钳子有没有用过一段时间后有轻微松动的现象?
没有松动!当然如果是假货就不知道了!我是不会在淘宝网的浙江店铺那里买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松动!当然如果是假货就不知道了!我是不会在淘宝网的浙江店铺那里买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