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解决一个问题先谢谢了。。。

楼主(2010-08-04):
最近在网上发现了这个PPM编码板,输出PPM信号,正好接在二代功放上 但是接上去用日冠PPM的接收机扫频没有反应。 接到狗上可以通过接收机玩模拟器,请问各位高手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输出兼容接收机

网友:
这板是四轴用的ppmsum,你看输出波形就知道和遥控信号有什么区别了。似乎是缺同步信号。

网友A:
功放拆开  调电位器的调制度 直到稳定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示波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了我回去调一下

网友:
能玩模拟器说明PPM信号OK,出在功放和接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拆开  调电位器的调制度 直到稳定控制

中午折腾了半天,怎么调也没反应,是不是PPM有正脉冲和负脉冲之分

网友:
模拟器不认同步信号就能飞,软解码接收器是要有同步信号的啊。这一点是不一样的。你换一个老式的单转换接收,没准就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