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这样用过涵道吗??

楼主(2010-08-04):
我不会画图所以我 说一下 就是垂直向上 的涵道在出风口加装百叶导向 能起到导向的 作用吗 ??
是不是对 涵道的拉力影响很大啊~大家 有人懂的 给帮助下号好吗???

网友A:
有作用的,但是,动力的损耗太大!不合算!!
 所以,我们才用矢量喷口!

楼主:
顶起来~~求教啊~~~

网友B(2010-09-04):
顶的一塌糊度

网友C:
这个我用过,在大学时做课题时用过相同的设计,这个设计的最大缺点就是象楼上说的,会严重的降低升力,而且百叶窗靠近外侧的叶片对整个函道的作用会变得不明显,我当时的设计是使用的十字相交的百叶窗结构,用来控制两个方向的偏转,但效果不好,而且百叶窗型的结构实际的空气动力效果会和传统的舵面有较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