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MONO2-飓风

楼主(2010-08-05):
8.3  中心湖    天气虽热,有35~37度了,但还好有风,热风~~~

不亏是MONO2,蛮重的~~~~

少不了一颗奔腾的心脏,2240电机

装好电池,两组2S串连

MONO2的气势不是小船可比的,油船也可以比一比,可惜当时没油船。。。。

跑累了,游游仰泳也不错嘛~~!

顺便可以检验检验防水做得好不好,泡了十多分钟,滴水不进,OK~~

视频:

速度是76KM~稍慢点,还要微调

网友:
好想玩啊

网友A:
LZ视频速度有多少km?船很稳!什么配置,几S电池!

网友:
这个速度跟O7.5差不多了。

网友:
好东西大家分享

能不能给点安装数据啊

网友:
讓他給你裝就是啦。還得自己裝?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视频速度有多少km?船很稳!什么配置,几S电池!

那个2240电机是1280一只啊!已经可以装只便宜O艇了

网友:
tx就是贵啊~2240是多少KV的用几大的浆

网友B:
我看到视频里老虎控船的时候尽然翘了兰花指

网友:
可能是!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视频里老虎控船的时候尽然翘了兰花指

以前尾指受過傷或船快比较控的緊張
也比...指....公..受傷好

网友:
这品牌不是一般工薪阶层模友消费得起的

网友:
船有多大啊

1米长度?

网友:
老虎,转MONO2拉?

网友:
呵呵我的旋窝也快啦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视频里老虎控船的时候尽然翘了兰花指

好细心的男人啊~我自己都没注意到呢,应该是比较紧张了,因为比较投入和专注,转向时要特别小
心。。。。。。。因为是顶风转向,之前mono1如果操作不当就容易翻~

网友:
 爽!我的MONO也在挣扎到底电机前置还是后置的问题,呼呼!谢谢老虎兄的启发啦!

网友:
X15的爸爸

网友:
我的分析!

因台階船可把重心和重量放前一点的!!
1)电机放後轴距短,会令软轴命長久.
2)电池放在船前头,重心位置易调较.
:loveliness:

网友:
很好很强大:funk:

网友:
谢谢LZ这么精心为小弟打造爱船啊!第一次入手船,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