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cb180z。。不知道怎么调机

楼主(2010-08-05):
今天刚刚拿到新的cb180z。。充了电准备试飞下。。油门退到30左右 在地上饶圈转。。到38左右可以起飞 但是有明显右偏。。。不知道怎么办。。谁能帮下。。

网友A:
打油门转圈圈是因为你油门打猛了,起飞后机身右偏是正常的。

网友B:
首先量一下倾斜盘到BELL摇臂两根连杆长度要一样,然后看飞起来JJ往那边偏调整相应舵机到倾斜盘的连杆
很简单的

网友C:
这种飞机,没有什么复杂的调试。两根连杆长度调到自己能稳定悬停即可

网友D:
1....油门到30%飞机打转......是陀螺仪没有响应上......修正尾浆..让尾浆转起来就可以..........正常现象
2....刚起飞..离地面比较近的时候...飞机会有地面效应..一般是左倾....一般拉高到一米...地面效应自动消失

网友E:
楼主不想玩的时候我收呵,注意别摔的太破啦,哈哈!

网友F:
兄弟,先练模拟器。不然,先摔坏,还得练

楼主:
摔了次比较重的。。。断了2个螺丝再主体架里面。。不知道要不要换掉主体架。。。还有摔了之后貌似很不对了。。。有没有上海的朋友能帮忙看下的?

网友E:
你买这机有点失误,还是在买个260吧,先练练手,这个真的不敢在摔啦,一上来就玩这个恐怕不行的,在换机架什么的,你算算要多少钱了

楼主:
差不多买了100多的配件了。。现在再想要不要换主体架。。。有什么适合新手的飞机推荐么?

网友E:
买个九鹰的260a,这个适合新手

网友B:
把模拟器练熟点吧,这飞机不难飞的
我现在4#6都觉得小,早知直接上180Z,260这么小就更没意思了

网友G:
180Z这机子很好飞的我是上海的有啥问提?QQ1229318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