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修修这个401啊 ~~~~~~~~~~~~~~~~~~~~~~~~~~~

楼主(2010-08-05):
我的401炸鸡时把线撤断了 自己换线的时候手艺太差 把上面板子焊坏了 好像掉了一个小东西 不知道那位大侠能帮我修好
或是谁有401尸体 要求上面板子好的可以出给我谢谢
联系QQ839319144

网友:
掉的应该是个贴片电阻,和侧面那个应该是参数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周老大我的9650呢,是不是连尸体都没了

网友:
回LS,你的9650尸体还在,发我地址寄来就是了

网友:
看图好像是三极管b极掉了一个电阻!!!型号和阻值应该和旁边的一样!!!买个装上试试!!!

网友:
找个废旧的数码设备或者电脑板子,应该能找到一样的元件

网友:
问下,401里那个很大的金属方块是什么?是不是传感器

网友:
 炸的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