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和串联效果

楼主(2010-08-05):
1块
电池
充满电只可以飞20分钟
我想加块电池,能飞40分钟,是应该并联还是串联。
还有,这样做有效果么
有没有人这样做过试验

网友A:
什么JJ和电池啊?能飞20分钟?如果要加大容量就要并联,但那样重量增加了消耗也会增加,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早就这样做了。

网友B:
联什么电池拉..安个太阳能充电板于鸡鸡上...永远飞来~
还有,貌似没有一块电池可以飞20分钟d,一般都是5-8分钟左右~

网友C:
如果你不想换电调和电机,只能并联。
并联时,一定要两块电池特性相同,在上机前,先并十分钟,防止电压不同。

网友D:
两块电池并联,就是两块电池的正极接一块引出来作为正极,负极同样。容量是单块电池的两倍,电压不变。

网友D:
应该可以。。

网友E:
两块电池有差异,并联很危险~请先限流并联,待电压平衡后再并联

网友F:
下来你也眼花了,累死

网友G:
就是2200MAH3S1P并成4400MAH3S2P么?

网友H:
很少用并联方式提高电池的整体容量;
每块电池的物理特性不会完全一样,电压、放电电流等都有差异,
并联后,即使起始时电压一样,但在放电过程中会有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将导致电池间的逆向充电,不但损耗能量,而且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可以用2节5号电池并联接个小电珠试试看,2节电池会发热,电珠亮的时间也不会长多少。
所以,现在有种观点就是高电压、低电流,用串联方式;当然可能要更换电机电调。

网友I:
哪里有飞20分钟的电池卖?????呵呵今天可不是4月1号啊!!!!

网友C:
LZ说的是固定翼。

楼主:
不是固定翼 是电直
我的飞机1.05米 电池比较大,所以待机也比较长

网友J:
楼主把12V汽车电瓶放在机机上,可以爽飞四个小时

网友K:
楼主 上图啊 看下你的JJ 能坚持20分钟 不是一般的JJ啊

网友L:
请LZ 告知能飞20分钟的电池哪里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