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加工特殊工艺(丝杠挤压调直法及工件滚压调直法)

楼主(2010-08-05):
3 滚压调直法

    在机械加工中,常采用滚压加工来提高工件表面硬度、抗疲劳强度和耐磨性,降低工件表面粗糙度,延长工件的使用寿命。同时,也可利用在滚压的过程中,金属在外力作用下塑性变形,使内应力改变来调直刚性较好的轴类和杆类工件。

    在对工件进行滚压的过程中,被滚压工件在外力的作用下因表面层硬度不均而产生弯曲。弯曲的旋转中心高处,承受的滚压力大,而产生的塑性变形也大,这样使工件的弯曲程度更加增大。特别是在采用刚性滚压工具时,此现象更为突出。

    滚压调直的方法是在对工件第一次滚压后,检查工件的径向跳动,凹处做上记号,用四爪卡盘把工件的凹处,调整到机床回转中心的高处来,与工件弯曲的大小成正比,再进行第二次滚压,然后用百分表和调整四爪卡盘的卡爪,把工件校正。再用百分表检查弯曲的情况,如还弯曲,再用上述的方法,调整工件,进行第三次滚压,直至达到工件要求的直度为止。第二次以后所走刀的长度,应根据具体情况,不必走完全程,而且要采用反走刀。

    采用滚压调直,一般在对工件进行滚压的过程中完成,不仅不会损伤工件的表面,而且使工件外表面受到比较均匀的滚压,不会产生死弯,也易于操作。

4 丝杠挤压调直法

    对于直径较大长度也较长,又存在几个弯的丝杠,采用挤压调直,效果很好。

    (1)工作原理。采用调直工具,在外力的作用下,挤压丝杠牙底表面,使其表面产生塑性变形,向轴向延伸,改变丝杠内部应力状况,而使其变直。

    (2)调直方法。先在车床上或平台上,测出丝杠弯曲的位置和方向,然后把弯曲的凹处向上,凸面向下与金属垫板接触,如图3-2(a)所示。在凹处(200~300)mm范围内,用图3-2(b)所示的专用扁铲和用手锤打击丝杠牙底,使丝杠小径的金属变形,而达到调直的目的。在整个调直的过程中,检测弯曲情况,打击扁铲挤压交错进行,直到把丝杠调直。此种方法,简而易行,不仅适用于大小丝杠,而且也适用于轴类毛坯的调直,调直后也不易复原。

    (3)应注意的问题。调直用的专用扁铲尺寸R,应大于丝杠牙底直径的一半,b小于牙底宽,α小于牙形角;与工件接触的R截面,应磨出圆弧;调直完后,应用锉刀将被挤压的牙底处修平。
    已知偏心距e与工件外圆直径Φ2,即可求出夹具套的内径Φ1,Φ1=2e+Φ2。加工夹具套内径Φ1时,一定要注意内孔精度,以免影响工件的偏心距尺寸精度。

楼主:
休息一下

网友:
沙发没了 座个板凳

网友:
不管坐什么,学习第一.

网友:
板凳叫子敬坐了,我该上楼学了,啊,坐地上啦,我记错了

网友:
学习了,刚好用得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