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加工特殊工艺(螺旋输送机构螺旋轴的车削、铭牌以外螺纹的加工)

楼主(2010-08-05):
13 旋轴的方法

    螺旋输送机构,在输送粒状材料的工厂应用较多。该机构中的螺旋轴在制造时,它的螺旋片是用钢板焊接成的。这种螺旋板的齿形高、底径小、外径与轴颈必须同轴,如图3-22所示。要达到这一要求,必须用车床车削螺旋轴的外径。

   这种轴一般都长,在加工外径时,由于螺距大、齿深、齿薄、刚性差,又是断续切削,齿部受切削冲击而产生振动,使其不能正常切削,而且还损坏刀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降低切削速度、减小切削深度和进给量,这样使工效大幅度地降低。

    为了提高工效和质量,就采取简单易行的车削螺纹的方法,按螺旋轴的螺距挂好挂轮,利用大丝杠带动大拖板走刀来车削。当车完第一刀后,记住中拖板刻度,大拖板返回后,用小刀架往前移(0.5~0.7)mm,再开始走第二刀,这样一直到把外圆车好。

    用此方法车削出的螺旋轴齿顶平整,基本上消除了断续切削,加工效率比原来提高近10倍。

14 车床铭牌以外螺纹的加工

   在众多的机械传动中,多头蜗杆、多头螺杆、多头螺旋花键、变导程蜗杆、双导程变齿厚蜗杆、斜齿轮啮合蜗杆等的螺距、导程在车床上铭牌查不到,给加工带来困难。现介绍一种在车床铭牌上查不到所需螺距(或导程)的一种解决方法,可以省去作挂轮的麻烦。 例如,进口铣床上与斜齿轮啮合的蜗杆,其法向模数为3.175,圆周模数为3.184,在车床上找不到3.184模数,要加工就得计算与制作挂轮。经过计算与分析,把模数螺距换算成米制螺距,即3.184×3.1416=10.003mm,这样就可以按螺距1Omm加工。 在设备大修和维修中,大都以米制来测量螺纹的螺距,这样就会出现非标准螺距。实际上螺纹分普通、英寸制、模数、径节和非标准螺纹,它们的螺距可以互相转换。如 9.4248mm、12.5664mm、12.7mm、25.4mm和7.9756mm等,均可按其他种类螺纹处理,其结果是P=9.4248mm、 P=12.5664mm,分别为模数3和模数4。 又如12.7mm、25.4mm,分别为2牙/英寸和1牙/英寸的英制螺纹。P=7.9756mm则为DP=10的径节螺纹。

网友:
刚发现这还一个板凳,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