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加工特殊工艺(镗削大长内锥孔的工装、降低细长轴(杆)表面粗糙度的方法)

楼主(2010-08-05):
15 镗削大长内锥孔的工装
在车床上加工直径较大、长度较长的内锥孔时,如采用一般的车削方法,由于刀杆刚性差,车削时振动,切削用量很小,甚至无法切削。为此,就采用了如图3-34所示的工装,多次成功地加工出合乎要求的大型内孔或内锥孔。

加工时,工件一端用卡盘夹住,另一端用中心架支承。在车床主轴孔内放一反顶尖,将刀杆一端用钢球定位,另一端用连接套和紧固螺钉把刀杆固定在车床尾座套筒上,使其在工件旋转时,刀杆不转动。刀盘在刀杆上由于键的作用,只能作轴向滑动。铁丝的一端固定在刀盘上,另一端固定在车床大拖板上,当大拖板进行纵向走刀时,拉动刀盘作轴向移动,完成进给运动,进行切削。
在刀杆安装前,必须把车床尾座放在大拖板前面,以利于大拖板拉动铁丝带动刀盘移动,进给量的大小,可调整进刀箱手柄获得。加工锥孔时,可偏移尾座,使刀杆轴线与工件轴线线在水平方向偏移一个斜角。刀盘返回时,用手推刀盘即可。
此工装在车床上加工大型内孔,操作十分方便,而且结构也简单,刀杆的刚性好。

16 改变挂轮箱主动轮齿数,增加车蜗杆螺纹的范围
将C620-1车床挂轮箱主动轮的齿数32,增加到48齿,则铭牌上没有的模数螺纹也能加工了。如果把主动轮32齿改为64齿,这时车蜗杆可以不受主轴速比的限制,采用低速精车,有利于改善螺纹表面粗糙度。
17 降低细长轴(杆)表面粗糙度的方法
在车床上降低细长轴(杆)表面粗糙度的工艺方法,一种是采用单轮珩磨法;另一种是采用滚压法。这是在车床上利用简单的工具和工艺解决粗糙度要求低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没有磨床进行磨削问题。
在车床上精加工细长轴(杆)后,如粗糙度还未达到图纸要求,可采用单轮珩磨法,对工件表面进行再加工,能使工件表面粗粗度由Ra6.3μm降低到砌 (1.6~0.2)μm。珩磨轮轴线与车床主轴轴线夹角一般为28°~30°为好。夹角大效率高,粗糙度大,夹角小效率低,粗糙低。珩磨轮速度一般为 (30~60)m/min,进给量为(0.5~2)mm/r,粗珩时选大值。珩磨轮对工件的压力为(150~200)N。对于刚性差的工件,应使用跟刀架。珩磨轮的粒度一般为100#~180#,如粗糙度要达到Ra0.2,珩磨轮的粒度应为W40~W280珩磨时用的润滑液,应用加入5%~10%油酸的煤油或柴油。在没有条件时,也可用普通乳化液来进行珩磨过程的清洗与润滑。
细长轴(杆)的滚压加工,可以高效率的降低表面粗糙度的同时,提高表面硬度和耐磨性。由于工件刚性差,滚压时必须使用跟刀架,使用的方法与粗车细长轴相同,即把跟刀架放在滚压工具的前面,这样避免跟刀架爪拉伤工件表面。刚性或弹性滚压工具均可以对细长轴(杆)滚压。滚压次数一般不超过两次。滚压速度为(20~30)m/min,进给量为(0.1~0.2)mm/r。采用机油润滑,也可用乳化液润滑。

网友:
LZ的帖子以下完,还有吗

网友:
cpkf大牛啊,每次都能找到这么多经典的资料
轴向进给的确是个好方法。但是好像有几个问题噢,
一是初始状态的时候,刀尖的回转直径要比工件的内孔直径大,工件怎么能装夹上呢?除非在最里面先预先车一个回转直径比刀尖直径更大的内孔台阶了。有点像让刀槽或者退刀槽那样。

二是刀尖怎么做径向进给呢?一般都不能一次车出来的吧?一次轴向进给完成后,要怎样调整刀具的径向进给?

三是效率比较低,即使刀尖的径向进给能够解决,但是每完成一次轴向进给,要停车,调整刀尖径向进给,用手把刀盘推回到最里面(能推进去吗?假设可以的哈),再来一次轴向进给.....

其实上面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了小拖板的进刀控制,不知道能不能把钢丝绳换成刚性的杠杆,连接在小托板的刀架上,利用小托板的方向进给来控制进刀,小拖板的运动方向和刀尖实际进给方向是相反的。

偶没开过车床,上面的问题是偶想象的,不知道算不算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