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高速飞行,能否用450 电机直驱5寸桨

楼主(2010-08-05):
杂盘的450
电机
, kv3500,测试直驱5050 5寸桨发热太高,推力很大,手持测试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啊?

网友A:
可以用,发热是正常的,没烫到手拿不住了问题就不大,还有风冷的呢,桨用效率好一点的APE

网友:
呵呵 应该是APC吧

网友B:
使不得,EMP5×5桨负载相当大,450电机kV值太高了,真上了估计各种烧。要玩快的就换APC 4.1×4.1快速直驱桨。

楼主:
4寸桨我感觉差不多,呵呵,5寸桨全油门4秒钟就烫的拿不住了。

网友C:
没问题,我试过,装到飘飘上,还有飞翼,和竞速机上,用了好长时间,没问题的,你用手拿着发热,升空后就不怎么热了

网友D:
当然可以,可以快,可以慢!
而且船里我也用。
只要是便宜呀!:loveliness:

网友:
想要速度··
有兴趣看看我的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 ... xtra=page%3D2

楼主:
5寸桨真的不行吗?

网友E:
5寸的话5035不在全油门可以用
kv3500太高了 四寸合适
要知道5寸是kv2600用较合适的

网友F:
3500用5050太大了,严重超载。用4.1*4.1吧,或者4.75*4.75最大油门设限80%。飞高速机主要靠尽量降低飞机阻力和获得更高的螺距速度(简单的说就是螺旋桨吹出来的风的速度)。我就是用450电机的,电机发热是正常现象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6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