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问题

楼主(2010-08-05):
昨晚打算把所有
电池
的香蕉头换成T头,之前的一卷焊锡刚好用完了,于是就近到附近的五金店买了一卷,好家伙,这玩意有点奇怪,就是很难熔成液体状,基本上用烙铁一戳上去就变成软软的断开,感觉有点像拌面粉水分不够一样,多戳几下就碎成粉末状,就是不粘在一块。
最后一个晚上都没焊成一个。
难道焊锡也有很多种,我错型号了?

网友A:
你买的是保险丝吧

网友B:
看价钱就知道了,焊锡丝和保险丝肯定差一节子!估计楼主是买成保险丝了.

网友:
被五金店老板忽悠了

网友C:
你买的这种焊锡 大多数是用来焊接铁皮的 用的都是几百瓦的电烙铁
因为这种焊锡的含锡量低 铅等其他的金属含量高 所以熔点较高
不适合用来焊接电路的
焊接电路的一般都用60%以上的 一般都是63%的含锡量
保险丝是铅锑合金 光是看颜色就不会和焊锡弄混了
我买的焊锡一磅重 (450g左右) 大概是45块钱的样子 用起来事半功倍 这个上面还是不要省钱了

楼主:
不是想省,我跑了好几条街,找了无数家店,都卖这种。 完了,今天买了一卷,除了牌子不同,又是一样的,含锡量2%

楼主:
今天这卷还是有松香芯的,也是只能戳成粉末

楼主:
这卷好些,至少能熔成液体,不过就是不粘

楼主:
找回原来用完那卷,上面的参数都一样,找到剩下的一小段,一焊就成了

网友D:
去五金店买焊锡?
去电子零件店买才对,或者去电器维修店找人要点也行~

网友E:
现在市场上的劣质焊锡很多,锡含量少而杂质多。好的焊丝外观很光亮,较软。差的暗淡无光,较硬。好的熔化后象水银一样光亮,流动性好。差的熔后就象豆腐渣一样,不易流动。总之一份价, 一份货,不要贪便宜。好的焊丝至少要50元以上一公斤。

网友:
最好用50-70W的电烙铁焊接不然容易造成虚焊,要是在空中断电,就......

网友:
焊锡找修电器的要点就行了,最好多要点,给他点钱,直接从他那里买一卷也行。

网友F:
沙发说得对!
你还可以采用上面其他人的建议。

网友G:
去上海阳光模型买,他们专门卖这种东西。

网友:
德国进口焊锡,超细,八元一根,焊个T插估计都不够

网友:
那是修手机用的

网友:
买无铅焊锡丝吧

网友H:
该死的奸商!
买细的,里面有松香的

网友I:
我一直在上海阳光买日本山崎的焊锡丝,那是非常的好用
虽然不喜欢小日本

网友:
国产的话可以考虑用友邦牌的焊锡,半斤大约50左右,质量挺好
进口的话就用阿尔法,半斤要150以上,质量没说的

网友:
去修手机配件那有卖的.30元一卷.
买好点的吧,最好含银的
好的颜色很亮!!!!!切记!!!!

网友:
锡不成液体,一般是烙铁温度不够.你这个焊锡不适合小烙铁用.

网友(2010-09-09):
焊锡 确实是分好多种型号  有低温 和高温几种类型 主要的温度是有其中 铅锡的比例来决定的  含铅量越高 要求温度就越高 反之则越低

不只是 焊锡有含铅的问题 电烙铁 的头 也分为高温和低温两种,低温的比较便宜  用低温焊锡不容易被氧化 但是温度高了 用在高温焊锡上 用几次之后就氧化烧黑

高温烙铁头 基本上是用在高温焊锡上 低温更没问题  烙铁头的 合金成分不同 材料也不同!

所以 买焊锡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铅锡的比例 防止用不上!

网友:
焊锡要买优质的,否则电阻大,还容易虚焊。另外要养成好习惯,单买一块松香,焊前把烙铁头在松香中点一下,或把焊件上个锡,收效很好。

网友:
一般用1.2或1.5要带松香芯的

网友:
zhgrh

加点松香就可以粘住了 试试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想省,我跑了好几条街,找了无数家店,都卖这种。 完了,今天买了一卷,除了牌子不同,又是一样的,含锡量2%

迷糊  卖你东西的店老板没告诉你哦。。。   服了。

网友(2010-10-20):
回复 网友J:

网友:
杂牌的焊锡一样用,我有两电烙铁,一个黄花可调至60瓦的,须调到很大才好用.一个150瓦,焊接电池用的

网友:
LS 说的上海阳光模型是TB里RC阳光模型吗?哪里没找到焊锡

网友:
无铅焊锡熔点也高,一般烙铁都不好用,别乱买

网友:
焊锡丝

买焊锡丝时,这样买,找到焊锡丝头,拿一打火机,火烧,当焊锡丝熔化时看其颜色象水银一样光亮,那是上品,你就不会买到劣质焊锡丝了。

网友:
应该你买错了!我也买错过一次! 你买的时候看焊锡丝很有光泽的·比较容易拉断还有颜色有点黄!

网友(2010-11-20):
焊接使用的焊台和焊嘴形状以及焊接温度还有焊丝直径等等因素都有关系,要获得良好的焊接要系统的学习焊锡操作。
焊接过程中会产生有害物质和气体,还要做好防护,一次两次没有关系时间长了会铅中毒的,焊接温度过高会产生亚铅,亚铅的存在也会影响焊接质量形成虚焊假焊 ,

网友:
我一直用韩国的,质量刚刚的,国产的杂质多,容易颗粒状,也就是含铅高,不容易融化!你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好买一点的焊锡就OK啦。。。

网友K(2011-06-23):
下次不要在犯错,就好

网友L(2012-09-05):
你买的就是假的,我单位的供货商经常送这样的焊锡,坑死我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