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林宝坚尼的塑料船,1米长,配什么动力好呀。

楼主(2010-08-05):
有个林宝坚尼的塑料船,1米长,以前配的两个有刷电机,现在想改成单无刷(称了下船加电机,加一个3S电,吸水舵一共1.6KG)
想请教下配什么电机,电调,多大的桨,只要能跑40左右就行(能把吸水舵的水吸上去就行)。
谢谢。

我用直机的3500KV电机试过。用它原来的桨(量了下直径有50MM),一会就把电机给烧了。

楼主:
吸水舵是叫人家做的,有点丑

网友:
这是新奇达的玩具船

楼主:
对。就是玩具船哦。

网友A:
直机的外转肯定不行了
飞速达3674,KV1800,桨35-40左右,3S锂聚用4个,2并2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的外转肯定不行了
飞速达3674,KV1800,桨35-40左右,3S锂聚用4个,2并2串

学习了。

网友:
也有一个。正在想怎么改了。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