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型投弹的想法

楼主(2010-08-05):
用电磁铁来固定“**”,把东西固定上时通电,投弹时遥控关闭电源,不知对遥控器有没有影响,另外必须“现挂现投”不能一直挂着,要不然电池吃不消
飞豹歼击轰炸机投弹架有4个吸盘一样的东西固定**,不知是什么

楼主:
zha,dan也不能说呀

网友:
可用图片代替

网友:
你的模型za蛋搞一个磁铁,一直挂着也没事。通电的时候电磁铁磁场反向,自然掉下来

网友:
飞机挂蛋用电磁铁,不通电, 上面装永磁体,吸在电磁铁上,电磁铁通电弹开永磁体

楼主:
对接收机有没有影响

网友:
买个百得电动f夹夹住zhadan,通电松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磁铁吸住,通电后此帖断开

网友:
不过磁铁也就随着 火乍 弓单 飞走了

网友:
飞豹用磁铁  哈哈哈

网友:
照楼主的办法电磁铁一直在耗电,正飞着,电不够了,ZHADAN先掉下,飞机失控,也掉下!双响!

网友:
这叫二踢脚

楼主:
对遥控器有没有影响
?

网友:
研究的有点深奥

网友:
思路不正确,设定在常通扣紧不但耗电,也不保险,
应设定在常闭状态下.
加一路伺服,控制扣件拉开,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玩得有点儿悬,小心110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