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手拉绳,另附手拉器的安装。

楼主(2010-08-05):
您是否也在为手拉绳断裂问题困扰呢?选择小店的手拉绳吧。保您满意。每条仅售20(人民币、日元、美元、欧元、卢布均可),品质保证,下面是制作流程,见证我店的品质!

以前玩车的时候,由于不懂发动机,导致发动机过热。机器没事,但是却把手拉绳给融化了。郁闷!于是找了一些尼龙绳试验,均不理想。后来通过试验,发现将三股尼龙绳加工以后效果不错。以前也看过大侠们提供的替代品方案,由于我们这是个小县城,没那么多替代品供选择,所以我就说一下我的办法吧。
这是我选择的一种尼龙绳。

尼龙绳的头部要用烧断,不能剪断。

像这样三股编在一起,具体编法和女生编的那种辫子一样。编的比较难看,凑合看吧。
这里比较关键,绳子必须编的整齐均匀。直接影响到以后的质量。我的成品是老婆帮忙编的。

编好以后,头部仍然这样烧化然后捏在一起。小心不要烫伤,我就被烫了一个泡。

之后下油锅,不对,下蜡锅。普通点的蜡烛那种蜡就行,石蜡也行,车蜡不行,没使过。将蜡融化,最好稍微有点沸腾,然后下刚刚编好的绳子去煮,煮透才能结实。

煮完以后应该像这样透明的。小心烫手。
注:蜡煮的透不透,也是以后影响质量的关键。

最后晾干,然后用揉搓的方式去除多余的蜡,这样就完成了。感谢我老婆帮我编的绳子。我是怎么编也编不好这东西。没有老婆的兄弟先找老娘帮忙吧。哈哈。

网友:
什么液体?

楼主:
楼上看得太快了,我还没编辑好,现在是完成版了。顺便这里发一下手拉器安装。

接下来是手拉安装。被楼上的抢位置了。
首先,拆手拉的时候不小心弹簧就会蹦出来。新手估计比较头疼,反正我开始很头疼。后来发现装弹簧也是有方法的。
现将弹簧的外部卡好。

接下来涅好卡住的部分,沿着边缘向内部送,转圈的送,把弹簧送入手拉器内。

完成!

安装好弹簧以后,开始缠绕手拉绳。现将手拉绳一端打结,然后将另一端从手拉绳固定孔内传入。

沿着弹簧缠绕的反方向绕制手拉绳,就是和弹簧转动的方向一致。

绕制完成以后,预留好手拉手柄的长度,从手拉器出绳口穿出,然后将手拉盘装入手拉盒,注意将弹簧卡好。

最后卡好手拉盘固定零件,穿入手拉手柄,然后打结。如果觉得弹簧力度不够,稍微再拉出一些手拉绳打结,直到手拉器弹力适中为止。
因为使用手编绳,使用一段时间以后会反松,所以手拉弹回力度还要在调整一下。方法就和上面一样。拉出一些,然后打结。
完成!

网友:
手拉绳一般是伞绳,确实不太好找

网友:
农用机车店一般有售

楼主:
我18级小发动机,没有那么细的。所以研究自制。

网友:
用腊煮能增加润滑性。

网友:
不错不错,真的不错。不过lz下线的时候忘记一个步骤,就是要先沿着手拉的方向绕一圈然后在里面穿过来,这样可以放着线把手拉盒绕线换 嘞 出个口子来!

网友:
不错不错,真的不错。不过lz下线的时候忘记一个步骤,就是要先沿着手拉的方向绕一圈然后在里面穿过来,这样可以防止线把手拉盒绕线换 嘞 出个口子来!

楼主:
从来都是这么做,未见异常。不知道楼上是指什么?

网友(2010-09-24):
顶起来,我的绳快断了都不敢玩了,现在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顶楼主了,最后没看懂,看楼主的弹簧先没紧就放盒里的,不明白怎么收紧弹簧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我也做过,加点补充:
(1)  收紧弹簧时留意钩位向外。小心割损手指。
(2)  收紧弹簧后用尖咀钳在钩位旁钳紧才放入胶壳内,要对准壳内凹钩位。
    一下子就可以放好位置了,这比用手指按著放入容易得多了。:loveliness:

网友:
很不错的。大家推广自制!

网友(2010-10-25):
放在石蜡中煮的目的是什么??总不至于增强绳子的韧性吧?是不是增强润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