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555~俺地泡沫子怎么切成了这个样子……

楼主(2010-08-05):
(无正文)

网友:
EPS泡沫就是这样的的,好像一般用保温泡沫来做的,孔很小,没颗粒。

网友:
温度高了,走的慢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先用边角料试试。

楼主:
嗯,我来减小温度,然后把钢丝尽可能拉紧试试,谢谢大家!

楼主:
hehe,解决了,看来是对切割器太温柔了呵呵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2010-09-18):
改用0.3MM的电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