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电池到底可以飞到多少伏电压啊~还是没弄明白

楼主(2010-08-05):
有看帖子说可以到2.5v的,,,但是电池的标签说明说不能低于3.7v

   我的是3s  1500       到底能飞到多少电压啊。。 如果真是3.7v的话几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对于小电流放电来说,2.7V不会过放的。但对于模型的大电流放电,工作时电压不能低于3.2V,一般可以看作下来后空载电压3.8V。
我一般是下来后量空载电压3.72V以上,半小时后电压近3.8V。
大电流放电,只能用到总电量的约一半多一点点,是个遗憾的事。

网友:
锂聚电池对过放非常敏感,不管加不加负载,到了2.8V以下都算过放,会导致电池不可逆的损坏。
因此安全放电必须控制在3.0V以上,一般设置放电截止3.3V比较好。
厂家的设计数据:过放2.8, 电调保护3.0, 电显警告3.3
(注意:这组数据不是空载电压,而是飞行状态下的实际电压!)

楼主:
就是说我现在每次下来以后测试3.7v就没飞了
是不是到3.7v可以在飞一会??

网友:
你要是再飞一会儿会掉转的,小心过放了,兄弟

网友:
别飞了 别贪这点时间

再飞这时加负载下的电压基本就只有3.4V了
过放边缘了。危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现在每次下来以后测试3.7v就没飞了
是不是到3.7v可以在飞一会??

下来量电压是3.7V已经很危险了,不能再飞了。最好是3.7多些。
其实你飞飞就有感觉,会变得无力。当然,用表量是最好的。

网友:
一般下来的时候,你算一下时间。电压不得低于3.8v,不然很伤电池的。

网友:
空载不应低于3.75,负载不应低于3.4。也可按电量计算,再次充电的毫安数不应超过电池标值的8成。

网友A:
 切记  莫贪飞  飞到空载3.75左右立马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记  莫贪飞  飞到空载3.75左右立马换电池

空载是不是就是把电池拔下来量   还是说只要电机停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空载 就是把电池拔下来量的
我一般都定在3.8左右,飞一段时间发现,同样时间下来就不到3.8V就相应的减少时间,锂电要好好对它,100个起落不鼓,不减少20秒的放电,没半点问题的

网友:
聚合物锂电的确娇贵,如果没有自动告警功能,飞行感觉无力就要马上降落了。临界点多几秒都差很多的。

网友:
基本上3.7X就不飞了,空载,从没飞到保护过,最冒险一次飞到3.69回到家,再量又变成3.72。电池好好用,会很长寿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