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卡盘问题

楼主(2010-08-05):
来此不幸中毒,入手D210,昨天给卡盘换过反爪后再换回正爪发现,夹紧工件把那三个四方螺丝(不知道这个东东该怎么说)拧的很紧后正反方向和上下都有一定的旷量,导致开起来后有 答答 的声音,这正常吗?否则该怎样解决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按号数放了没有?

网友B:
爪子有次序的!:loveliness:

网友C:
拆了按号重装。

网友D:
重新学习卡爪安装知识,要按照编号安装,不能错,因为卡盘里面的固定卡爪螺纹是渐进的,三个卡爪的螺纹也是不一样的,安装错误就无法定心,也就夹不住工件。建议你把卡盘拆开弄清楚构造。卡盘拆开并不难,把后端盖上的6颗螺丝拆掉,就可以看清楚构造了。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晚了,在折腾邻居也许会有意见 ,明天拆了它在看,有问题在向大家请教

网友E:
没按号数装,应该卡不到位的

网友F:
肯定是没对号 和那个CJM250的一样 4抓单动就没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