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BF20V换插头后,输入开关总是跳闸。

楼主(2010-08-05):
我新到的华飞BF20的总电源插头是欧盟型式的(不带地线插头),通电后可以正常使用,因担心没有接地线不安全,换成国内标准的三芯插头,通电后按下绿色按钮后输入开关总是跳闸,且铣床电气箱后的保险丝没有烧毁。有谁遇到过这种现象,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接线有错误吗?地线你接到那里?

网友A:
会不会对地漏电。

网友B:
估计是接线错了!
导致漏电保护跳闸。

网友:
国内接线标准是左零(N)右火(L)上脚是地线,地线接金属外壳。检查你接线有错误不?

楼主:
控制箱内的线我没有动,只是换了一个带地线的插头。

网友C:
欧式的是带地线的,你可能接错了吧,发张图来大家看看

网友D:
应该是接错线。

楼主:
问题找到了。调速板上的D6020L可控硅烧了一个。可能是我换好插头后开机的时候,调速旋钮在最高速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