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减轻滕州产钻铣床的震动

楼主(2010-08-05):
我买了台滕州出的钻铣床,但是震动太厉害,没按地脚螺丝,M6的丝锥很容易折断,在铣的时候也是震动厉害,全身都晃,有什么解决办法。能不能再床身后面焊个加固的东西。不想卖,卖了不少赔钱。买的新的。想改数控,又不太懂。非常想学这方面,求老师一名。

楼主:
怎么发图啊

网友:
胆子够大啊,看来便宜东西就是好卖

网友:
把地脚螺丝装上好了,那儿产的机床,只能小刀子,慢进刀铣铣,精度还马马虎虎!
别想用大刀子,拼命的铣!床身刚性不行!

网友:
查查震动来源 调整得当 也没有很夸张的

网友:
我的也是滕州6032,自己慢慢搞一下没事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人解决不了

网友A:
玩垃圾床子要从基础做起。我有40的滕州铣床,地脚是用好几根4cm×9cm×100cm的木方打的木框。放置位置水平较过。 马达找了个空转震动很小的1.5kw。所有的皮带轮做了简单的动平衡。皮带也重新买了汽车用的T型平带。 主轴没有旷量。 实际使用,震动就很小了。

网友:
10以下的刀震动还行吧.

楼主:
我最大用过16的刀铣灰铁,就是声音大点晃得厉害。但是能凑合用。我的是齿轮传动的。感觉三个轴溜板配合不好。锁不紧,能不能焊个架子傍在立柱和底座上,用大号螺丝拿住,再把架子和底座灌上浆,水泥行吗。再刮研轨道贴上塑。能吧问题解决了吗,只求能改成数控铣我的一个配件,人工铣太麻烦了,在圆形薄片上铣直径6个的环形弧。间断的。中间还有个直槽。精度要求也高。大家帮忙出点建设性的意见,把我的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把它弄好,你的技术将上升到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垃圾床子要从基础做起。我有40的滕州铣床,地脚是用好几根4cm×9cm×100cm的木方打的木框。放置位置水平较过。 马达找了个空转震动很小的1.5kw。所有的皮带轮做了简单的动平衡。皮带也重新买了汽车用的T型平带。 主 ...
用T型平带原来的皮带轮要换吗?

网友B:
先找原因,是空转震动,还是负载震动,转速多少,吃刀多少,我买的是1000多的钻铣,换了角轴承,现在在900转速下,A3钢3MM吃刀很顺,另外就是你的走刀速度与方向,就是大的工业床,也不能吃刀太深,要不一样抖,小床做小床的事。

网友:
先找原因,是空转震动,还是负载震动

楼主:
是负载震动。空载时候最高速度也没有震动。干活的时候把所有导轨都紧住,当然活动的那个不能紧死,直径8MM的刀也有震动。是不是我没有地脚螺丝的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轴换角轴承吗。我是8MM的刀吃3mm 速度和你差不多。方向是刀在左边。工件在右边。用手动走刀。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原因,是空转震动,还是负载震动,转速多少,吃刀多少,我买的是1000多的钻铣,换了角轴承,现在在900转速下,A3钢3MM吃刀很顺,另外就是你的走刀速度与方向,就是大的工业床,也不能吃刀太深,要不一样抖,小床 ...
主轴换角轴承吗。我是8MM的刀吃3mm 速度和你差不多。方向是刀在左边。工件在右边。用手动走刀。不快